[影音] 得到一批DVD碟片,请教大家什么牌子的DVD机器性价比高

楼主(2025-08-17):
目前得到一批DVD碟片,好几十张,内容你懂得,之前有一台EVD机器,坏了。

想入手一台DVD机器,要不碟片白瞎了。请教大家什么牌子的DVD机器性价比高。
谢谢大家

网友:
dvd光驱性价比高

楼主:
兄台,想入手一DVD影碟机,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呗,感谢

网友:
先锋DVD看看行不行

网友:
冠希兄之前,满大街可以买得到功夫碟,我路过市场正路口两阿姨专业卖的,旁边就什么所,可惜结婚后统统扔掉了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碟片只是一个传说,还不如磁带

网友A:
你想要的东西,网上无处不在,手机打开就能看,不比你用影碟机看的舒服方便???

网友:
蓝光机  二手淘一个 杰科的还不错

网友:
就dvd那分辨率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观看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东西,网上无处不在,手机打开就能看,不比你用影碟机看的舒服方便??? ...

我怎么在网上找不到?全“和谐”掉了?

网友:
我保存了一个DVD光驱,做为备用。

网友:
DVD已经淘汰了吧,现在还有用的

网友:
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全新的DVD播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东西,网上无处不在,手机打开就能看,不比你用影碟机看的舒服方便??? ...

不一定的,有些比较稀少的资源,DVD光盘资源可遇不可求,网上还是不好找。

网友:
现在还能买到的dvd应该都还行吧,想当年,步步高,先科这些现在还在做吗?dvd这种不要买进口的,读d碟不灵光

网友C:
淘个二手光驱,在电脑上放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个二手光驱,在电脑上放要不了多少钱。

主要是看碟片质量了,碟片为啥昙花一现死的那么快,因为很容易刮花,然后就读不出来,或者全是马赛克,根本无法和硬盘或U盘甚至软盘相提并论,所以没多久就淘汰了。

网友:
电脑读盘和影碟机读盘的区别就是电脑遇到坏道一直努力去读很容易就死机了,影碟机遇到坏道直接跳过去,所以一个小时的内容可能就看到几分钟,剩下的都跳过去了,所以死的很快,更是坑了很多人,家家户户的影碟机、各种功放、音箱都扔在角落里最后都当垃圾扔了,一两千买的东西50块钱都没人要。

网友:
现在看DVD影片的清晰度还没有手机在线看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在网上找不到?全“和谐”掉了?

网上还是有的,就是没有超高清的,现在下载比较麻烦,又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