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的电源不耐用啊 摔了下就坏了

楼主(2025-08-17):
半米高的地方从手里滑掉木地板上,竟然坏了,才2个月啊
拆开发现电容脚烧脱焊,以为是松动引起,把电容拆下测容量没问题,把电容装上焊好,通电直接冒烟,重新打开一看,哦豁,开顶盖了

网友A:
我新买的永速,拆封插电就跳闸。

网友:
永速是啥呀

网友:
好像是我的名字。

网友B:
运气有点差。。。。。。
不是不耐用,是不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买的永速,拆封插电就跳闸。

联系客服,免费发个电源过来,桌面那个挺合适我,中午午睡时吹吹,可惜没买遥控版,改装费用更高

网友C:
大概率脱焊,变压器可能性大

网友:
那个电源本来就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脱焊,变压器可能性大

菜刀大法已砸开,还没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有点差。。。。。。
不是不耐用,是不耐摔?

拿手里脱手,还是往前滑的摔

网友D:
电源耐不耐用和耐不耐甩是两回事。

楼主:
没想到吧,在不要换高压电容

网友:
泡水里坏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耐不耐用和耐不耐甩是两回事。

手头那么多电源,就这货摔一下就挂了

网友E:
质量好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好差啊

轻轻摔下,竟然是电容焊盘脱落,我把电容插回去,稍为用力点,又把另一个给顶掉,问题还有好多焊锡压着。电路板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轻摔下,竟然是电容焊盘脱落,我把电容插回去,稍为用力点,又把另一个给顶掉,问题还有好多焊锡压着。 ...

我买了两台永速风扇,
质量没问题,
用了一两年了,
还还正常使用中。

网友:
永速品控很差,买个一个风扇,几天就有问题,换了2次配件,还是不行就退了。

网友:
这成本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