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科窗式空调评测:一晚仅需两度电,租房一族的省心之选?

楼主:
随着夏天的到来,一天中最难熬的不一定是高温的工作环境,而是卧榻之所的温度,对于漂泊在外的年轻人而言,交着房租的临时宿舍始终少了几分归属感。当连空调的购置都要考虑「是否方便带走」「要不要投资太多」时,这种1600元左右的新科窗式空调或许值得一看。非常可惜的是,这款我在它宣发时就入手的产品,仅过了两三年厂家便下架了,所以在座看官可以参考一下本人使用的这款产品对标一下其他同类公模产品,今天便借着凉爽的台风天气,从特殊打工族视角给出这份详细评测。
其实,外出打工直接使用房东家自带的空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今的套路太多,大多数房东都会故意选择安装个几百块的二手高耗能空调给你,这样他就能从每月的电费中多赚几百块。假如你想安装空调的话,他会告知你不能破坏原有的墙体完整性,于是你能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现有的窗户资源来凉爽自己。此时你要安装空调基本只剩这三种选择,其中之一便是安装移动空调,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临时降温的作用,缺点就是噪音大而且非常耗电。这都还是其次,只要你不改装它的话,这种空调基本就只有出风口区域相对较凉,出风口以外的区域就会跟烤炉一样炽热,有时间的话,我再写一篇这种空调的改造过程,这样去淘个四五百的二手机改造一下就能特别省钱。
空调选择二,便是床榻使用的蚊帐空调,直接吹冷特制蚊帐内的温度,而且耗电低,但是声噪一样很大,直接对着吹还容易得病,蚊帐之外同样非常烘热。
其三便是窗式空调,这是目前所有空调之中最接近分体式空调性能的产品,不过老式的窗式空调需要装在有大面积支撑的窗台才行,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还可能要再装一个支架做外支撑,幸好新款的窗式空调又出现了另类设计,比如现在我用的这款,它需要的安装环境只有个相对坚固且宽大的推拉窗就行(后面的改装设计可以直接跳过这个限制,只要窗口大小满足排风和进风口就行)。
收到空调时,它的外包装和小型洗衣机大小一般,包含其他附件的重量约为28.5kg,女生的话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得起。
拆封后,可见空调四周有泡沫加固保护。
整箱空调总共有新科空调机、说明书、波纹排水管、遥控器、电池*2、窗户固定锁、密封海绵*2、窗户保护板*2、窗机固定支架、螺丝包。
这种新式空调与上面介绍的其他两类空调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带安装框架,不过用材方面也十分讲究,顶部带有推拉帘的边框为铝合金材质制成,底部为厚实且宽大的金属钢材制成。
框架为了适配不同的推拉窗户尺寸,所以采用了伸缩结构设计,帘布为带有光泽的柔软塑料材质制成,实测最小框架高度为82厘米,宽度为43.5厘米,大于这部分尺寸的窗户才能安装放置这款空调的框架结构,不过窗户最高建议不要超过1.4米。
边框外双侧还添置有硅胶密封条。
内双侧有空调机与边框的密封胶条设计。
顶端和底部均采用螺丝顶住窗框挡板的方式进行固定。
顶端还用合金设计了一条空调固定用的锁扣,方便空调的拆装和固定。
空调固定支架的安装十分简单,只需要顶住推拉窗户的一边放置支架,然后拉长支架顶端到窗户上端,接着上螺丝顶住住窗户边框就行,螺丝与窗户边框之间记得要额外添置一块金属挡板用来夹住。
下端同样用螺丝与金属挡板夹紧窗户边框。
此时窗机支架安装完成。
安装空调的时候只要先把空调放置在底座上,然后机身上端摆正,听见上端固定锁扣咔嗒一声就算固定好了,最后只要上一颗螺丝固定上端的锁扣就能牢牢固定好窗机。
不过我的落地窗采用全玻璃框架设计,总感觉太软,四周支撑就怕承受不住空调的重量。所以我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使用带孔的角铁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空调安装底座,这样就能直接跳过窗台支撑不足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方法就让空调能更多的适用其他原本不支持使用的窗台类型,就算老式的平开窗也能正常使用。
因为额外添置安装框架,所以装机前先对固定框架与窗台框架之间的缝隙用海绵条密封好,可以有效避免冷气泄露。
接着直接将空调装上,只要对准底座放置好,顶端扶正,上端固定卡扣就能直接锁住空调,然后上螺丝固定好空调上端卡扣与框架卡扣,空调的安装就此完成。
最后总感觉机子悬空的话实在太重,可能会让固定框架变形。
所以又在机子底部装上了伸缩支撑杆,加以固定窗机。
作为内外式一体机设计的空调,机身尺寸压缩为40cm*28.8cm*75cm,机身外壳采用全塑料制成,所以整机重量仅为22.5kg,可以说机子的坚固性感觉并不比老式窗机好。
机子的名义制冷量为2600W,理论属于大一匹空调,可适配16平米以下的房间使用,它的额定输入制冷功率为750W,最大输入制冷功率为1050W,搭配窗机固定支架可实现免打孔安装。
与传统的窗机相比,此款空调也是采用一体内外热交换分离式设计,但貌似以前窗机热交换效率也并不高,估计也就比现在的普通移动空调高一点,能效比应该在2.6到3.0之间,而这款空调加入了变频功能,能效比达到了3.47,至少比以前能效比3.0的五级空调高一点,比现在动不动就4.0以上能效比的空调低一点,可以说该产品基本合格。
当然,与普通移动空调相比,它最大的缺点就是移动较为困难,但是同样带有略高的压缩机噪音,这对于务工者而言,它的优点足以弥补移动空调的缺点。普通移动空调的能效比基本不大于2.6,转换率太低,在同样制冷量的情况下,普通移动空调更加耗能。
而且普通移动空调存在一个最大的设计缺陷,那就是空调的冷凝器热循环与室内完全联通,具体请看下图未改造的普通移动空调,它主要通过抽取室内空气进入机内冷凝器与压缩机参与热循环后再通过排气管排出室外,这样形成的室内负压就会由室外的空气来填补,直接造成的影响就是室温难以持续性降低,降温效果不明显。
而这款新科变频窗机空调在内部将内机和外机循环进行了简单的隔绝,增加了热交换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室内冷气的流失。
毕竟机子都在室内,与普通的移动空调相比,压缩机在运行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吵,但是新科空调加入了变频功能设计,自带电子节流阀可以对制冷效率进行调控,所以新科变频窗机空调会根据设置的温度启动运行一定时间后,压缩机便会自动降低速度运行,不仅能大大降低运行时候的功率,同时降低了声噪并提升了制冷效率,变频优势设计在这可谓一举多得。
与需要排水的空调相比,为了获得更高的转换效率,空调自带免排水功能,主要是将冷却水通过泵吸的方式抽取到冷凝器叶片上,这样不仅快速排干机内冷却水,同时还能提高制冷效率,如果机内冷凝水过多,还能通过底部和背部的排水孔进行排水。
空调的使用也极为方便,在它的中心正面添置有一块带有LED显示屏和触摸按键的面板,具有常见家庭空调的模式、温度高低以及使用时间进行设置。
空调同样自带遥控设置,遥控器面板的设置简单易懂,老人小孩都能轻易看懂。
接下来就对空调进行简单的拆解,因为结构太过紧凑,所以仅仅拆开前壳部分进行展示。可见空调上层为散热片、室外直流电机组成,下层为控制器、压缩机、室内直流电机和蓄水层。
不过内外机散热片是由泡沫板隔离开的,支撑它们的内部骨架似乎采用尼龙框架设计,部分加固场景还有金属外壳设计,这结构真的稳吗。
控制盒上还贴有产品的原理图以及故障代码。
内散热片为双层设计,比普通移动空调的面积要大,我估摸着外散热片应该不小于室内的吧。
空调管应该为纯铜材质制成,实测空调管直径为7.5mm。
那么产品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在一个12平米的密封房间进行测试,在开机后直接跳转到制冷模式,然后设置成27度以及中速风档位F5进行测试,通过优利德UT230A功率计测试得到机子启动前几分钟的最高运行功率达到1056w功率。
然后机子会根据室内外温度以及所设置的温度自动调整压缩机运行功率,最终会以平稳的763.1w的功率运行,基本符合厂家宣传。
为了获得产品运行性能数据,所以开机前测试了一下室内温湿度,并采用优利德UT333温湿度计以及精创的GSP-8A温湿度计进行测试,得到室内湿度为80.7%,温度为31.2度。
测试室外的温度为30.9度,湿度为79.3%,可见广东沿海的夏季温湿度相当难受。
在空调运行半小时后测试得到室内的湿度为61.6%,温度为26.7度,此时室内全屋降温完全达到了设定的温度。
机子运行前几分钟进行了声噪测试,通过优利德UT353测试发现距离机子1米处测试得到最高运行声噪为60.1分贝,声音只比人在正常情况下的交流声音稍大。
平稳运行后最低声噪为56.3分贝,这种条件对八成人来说已经算比较安静了,当然,和挂机没法比,神经比较敏感的还算略大,所以选择它你还得看你的耐受程度。
在机子稳定运行一个小时后,使用优利德UTi260B红外线成像仪对准机子测试,发现机子冷风出风口处最低温达到13.1度,靠近热气排风口处的外壳温度最高达到了34.9度。
室内最热的部分在底部靠近压缩机的部位,实测得到最高温度为41.8度,总体可以接受吧。
最终机子在27度状态下运行5小时后,累计消耗了2度电。
通过温湿度计每10分钟就对室内温湿度的数值进行记录,最终得到如下温湿度走向变化,其中黑线为温度,绿色为湿度,可见在机子开启后,室内的温湿度便一下出现了猛烈的下降,最后温度逐渐向26.5度趋平,正负不超0.3度,而湿度则维持在63%左右,机子的温度控制还算平稳准确。
为了与宣传一晚仅需一度电的高级挂机相比性能,所以挑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晚上进行测试。在大晚上12点热烘烘的时候,使用红外线成像仪对室外环境进行检测,可见室外最低温度基本出现在汽车上,最低温度为28.2度,地面温度最高,温度最高为33.7度。
接着用温湿度计对室外空气进行5分钟时间的测试,得到室外空气湿度为81%,温度为31度,简直热的难受。
而此时室内温度为31.5度,湿度为80.7%。
接着设置F5风速档位,在制冷模式下设置温度为29度,机子设置运行时间为8小时,并通过精创GSP-8A温湿度计进行室内温湿度变化记录,采取每15分钟记录一次,此时测试到空调启动运行的最高功率为606.2W。
机子平稳运行后基本维持在448.2W,可见自带变频功能的空调会自动根据环境以及设置的温度自行修正运行功率。
机子运行8小时后,实测一夜累计耗能1.67度电,看来机子耗电性能完全可以接受。
期间室内温湿度变化如下图所示,温度一直在28.3度左右徘徊,湿度在67%左右徘徊。
下面是温度设置在30度情况下,通过德力西10A智能插座进行的统计,最终得到空调每天运行6到8小时的每一时段的耗电量,可见空调在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基本都以0.18度一个小时的功率进行运行。
下面是空调当年入手正泰智能插座后,在设置成30度的情况下,每天运行6到8小时实测空调累计耗电量的统计数据,虽然功耗比普通挂机大,但是8小时最高也就2.5度,基本耗能都维持在1.0度到1.6度之间。
如今用了这么多年,现在的性能依旧在。

网友:
十多年窗机用户路过 点赞

网友:
这种空调一般比较耗电,,,,噪音与早期窗机有得比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公司宿舍就是用的这玩意

网友:
好详细  搞到我都想装一台

网友:
评测详细真实,加精

网友:
有这么niu b。

网友:
这是软文还是实测?

网友:
很多坑,很多坑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测试。

网友:
这是1匹还是多大的?

二○二五年八月十七日

网友:
窗机主要还是噪音大了点

网友:
还是移动空调好,可以放在窗台上,不用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