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江河18串三元锂电池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改

楼主:
同城买锂电带的充电器电压偏高,给20串磷酸铁锂电池组充电要考保护板保护,不知道电压能不能改,用的ut494电源芯片,双mos两个变压器,一个电感,好像是非隔离半桥或者推挽电路(ai查的),之前接触的大部分都是uc3842带光耦,带tl431的这种反激电源,也买过修过明伟350-27可调电源(买的套件按教程焊接),不知道这个电源能不能改下电压。

网友:
这块你是专业的。

网友:
这充电器用料还不错

网友A:
494经常搭配双三极管推挽变压器

网友:
电源确实不一样,光耦都没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经常搭配双三极管推挽变压器

确实有两个三极管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图腾三极管,二极管有两组4个的不懂

网友:
可以改论坛应该有教程

网友:
中规中矩的电源啊

网友:
做工一般一般

网友:
一大一小两对管,加一大一小两变压器,200V两个电容,还有输出的储能电感,是半桥电源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