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制给卡扣用到极致的美的轴套电风扇做保养

楼主(2025-08-17):
此前有同楼层的同事扔了一台电机卡滞的老款美的,外壳已经发黄发脆了,公家的东西没人心疼,看在电机是铜线的份上,捡着放在办公室,趁值夜班的时候,拆开电机用砂纸打磨了轴、轴套,本来准备加全合成机油,但吸油毡已经老化,直接喷了锂基脂,完成了修复,自此我办公室就有了两台落地扇。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自己买的美的FS40-18D电风扇,颜值很高,可以台、立两用,缺点就是底座不稳,同事买来用了一段时间,底座就掉了,跟他同一个办公室的人就来借电扇,我说算了,直接把老美的给你们。他们前两年换办公室的时候把掉了底座的新款美的连同转动不顺畅的奥克斯风扇一起扔了,我一下就捡了两个落地扇,奥克斯风扇是其他同事自费买的,没用两三年,跟之前的老美的风扇是一样的故障,转动还有噪音,趁周末休息的时候维修好,给了办公室没有电风扇的两个同事。白色新款美的被我拿回家了,我家刚好有一个底座较大但电机坏了的黑色美的电风扇,就把黑色底座拆下来给新款美的,攒了一个黑白配,就是今天的主角。昨天拆洗了卧室的直流电风扇,今天拆洗客厅的黑白配,拆的时候摸到了风扇轴,发现很烫,以为是轴套缺油导致高温,干脆拆开加油保养。偷懒没有拆底座,拆掉罩子、扇叶后,拆扇叶背后的两个固定螺丝,用平口起子按顺序逐个插入电机后盖卡扣,另一只手配合把后盖往下拔,拆下后盖,前盖还在电机上,观察了一下,是有卡扣旋入了电机里面,反方向旋转,拆下来前盖,感叹设计省了螺丝、电机攻丝及工人装配,省了成本。看到电机全貌后,发现电机、电容及档位是用接插件连在电机上,想拔下来不得法,干脆就不拔了,免得因小失大。前后盖用金属清洁剂清洗干净油脂、油灰,和清洗后的扇叶、罩子一起放在阳台晾晒。既然要保养,只给前面的轴套润滑还不够,还得给后面的轴套润滑,不拆下波箱,后面的轴套就润滑不到,三个螺丝固定波箱,最上面的螺丝会被调速器旋钮挡住,就拆调速器,观察调速器竟然也是卡扣固定,用十字螺丝刀各捅一下卡扣,轻松拆下调速器,然后顺利拆下波箱,一根红绳绑住波箱,方便后续操作。设计者将卡扣用到了极致,电机也是卡扣设计,拆不了,一拆就难以还原,电机分明是设计成一次性的,就是不让客户保养。只好将电扇放在凳子上,轴朝天,顺着轴滴了几滴全合成润滑油,进油速度太慢,干脆点喷锂基脂,靠近波箱的轴同样操作,虽然缝隙大一些,但是进油速度也快不了,直接点喷几次锂基脂,懒得折腾了。看颜色觉得控制摇头的轴上的油脂老化了,擦掉轴上的润滑脂,在波箱内部齿轮上喷一遍锂基脂,如果直接喷轴上会飞溅,造成浪费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会把家里搞脏。装好波箱试机,电机正常转动,摇头也正常,然后组装外壳、罩子、扇叶。组装时走了弯路,我先装的电机后盖,结果不好固定前盖,再拆电机后盖有点麻烦,直接前后盖一起旋了一下,卡扣就顺利旋进了电机,对好螺丝孔,装上前盖的两个螺丝,后续的组装就简单了。电扇运转了半小时以上,拔掉插头,拆开罩子,摸了一下风扇轴,还是烫的,加润滑脂之前电机没有异响、卡滞,看来跟润滑没有什么关系,电机自身正常发热而已。电机后盖洗得干干净净,之前散热格栅里有不少灰,清洗后看着格外赏心悦目。此次保养应该能使用很长时间不用再加润滑油,毕竟锂基润滑脂耐重负荷,电风扇根本不在话下,三年前给同事的老美的也是用的锂基脂,还在正常服役。新美的的电机应该还没有第三方开发双滚珠轴承的电机壳,新款保有量不是很大。

网友A:
现在新出的风扇电机一般都是中间的钢片外露改良了散热,不过大多还是轴套为主很少用滚珠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风扇电机一般都是中间的钢片外露改良了散热,不过大多还是轴套为主很少用滚珠轴承的。 ...

这个电机有个大铁外壳,硅钢片在内部,只能从电机前面散热,实际上不利于散热。集成度很高,电机不通用,如果电机坏了就没有任何维修价值。

网友:
现在大多数都是这样卡的啊

网友:
用3年好报废,不然新风扇卖给谁

网友:
老款耐用的,而且大多是铜线圈

网友B:
外壳连螺丝都懒得用。。。。

网友:
跟小区周围收旧物的大叔帮忙,收到白色风扇时留给你,可以拆个白色的底盘.

网友:
轴套的,就算了吧。再大牌、名牌,我都直接改轴承的。再把新的轴套的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有个大铁外壳,硅钢片在内部,只能从电机前面散热,实际上不利于散热。集成度很高,电机不通用, ...

空调室外机电机就这样子的。风扇电机的温度保险是140度左右的。 敲击电机轴就能使电机壳分开。

网友C:
风扇电机最好采用打孔加油的方式。 看我的帖子就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连螺丝都懒得用。。。。

那个是后罩,没必要用螺丝

网友:
看起来使用环境还不错,整体比较干净

网友:
理论上如果外壳直径一样,那么轴承款外壳应该也能用,也许需要改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简单的加油,没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
最讨厌这种档位装电机后面的风扇了!

网友:
赶紧轴承安排

网友:
要用耐热润滑油,要不然那很容易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电机最好采用打孔加油的方式。 看我的帖子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看到过打孔加注润滑油的方法,可能就是你的帖子,手头没有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