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比较少见的白色牛粪封装芯片

楼主:
之前清理玩具和一些电子产品拆了一部分电子元件备用,今天打扫卫生才发现居然有一块比较少见的白色牛粪封装芯片。

网友A:
白色牛屎见得少应该是白色容易透光吧。

网友:
难道白色牛粪高端点

网友:
会不会是你吐的一口痰

网友B:
牛屎还是要黑色的才正宗,白色看上去很LOW

网友:
以前见到过,的确不多

网友:
见到过白色软封装,只是不如黑色的多。

网友:
过年路两边的彩灯都是白色封装的主控

网友:
这牛屎才6个引脚

网友:
音乐芯片见到过白色的

网友:
这应该是牛乳或者牛精

网友:
很怪,一般晶片核心都是一样,邦定工艺的不良率和寿命就比DIP或者SOP之类封装IC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屎还是要黑色的才正宗,白色看上去很LOW

网友:
玩具厂最多这种自己绑定的牛屎芯片,自己绑定便宜

网友:
邦定胶有黑色,白色,还有透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牛屎见得少应该是白色容易透光吧。

阿里通信sim卡,
里面还是透明的牛屎。

网友:
牛粪不是黑色?

网友:
读卡器品牌的和杂牌的都有黑色软封装的芯片,质量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