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放大镜改锂电

楼主:
之前我自己做的放大镜都送人了,结果要用居然找不到放大镜用,临时再做那可麻烦大了去。干脆先拼夕夕应个急,看到个似还行,用劵不到10块钱。

回来一看,除了畸变比我做的略大点,其实也还好用,关键它便宜啊,我那放大镜一个镜片都不止10块了

原装三节7号电池供电,这不能忍,于是轻车熟路,按8139老师的办法开C口,顶切钳+斜口钳一通咔嚓,稳先微充电小板安排上,小米牙刷拆出来的14500安排上,咔咔一通折腾,搞定
上图上图

楼主:
为了美观,C口下钻了个2毫米的孔加了导光柱,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一镜可以用3代了,
卖放大镜的要倒闭了。

网友:
还以为是电子 放大镜,哈哈。

网友A:
只要空间够,使用锂电池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B:
三个电池用好几年了,你这么费电看啥

网友:
哈哈哈,看标题进来的,想象不出来锂电与放大镜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镜可以用3代了,
卖放大镜的要倒闭了。

这种小电器,十有八九都是电池漏液搞坏的,否则它真不爱坏。塑料质量很好,估计爱惜点真能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电池用好几年了,你这么费电看啥

普通电池容易漏液啊,卖家送的3个7号我都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空间够,使用锂电池还是比较方便.

对,锂电池实在是全面碾压碱性碳性电池。
如果能想办法见缝插针再加上C口充电,那就最完美了,基本用电自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小电器,十有八九都是电池漏液搞坏的,否则它真不爱坏。塑料质量很好,估计爱惜点真能用一辈子 ...

质量好,还得效果好。

网友D:
这开口效果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还得效果好。

效果还可以,看电路板0603丝印完全没问题。
它最大优点,空间可以改14500,而不是软包锂电池。

网友:
改锂电池就不怕把草帽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开口效果不错啊

先在内部不重要地方试了下,当时烙铁开330℃,温度太高了,翻边。
正式开孔,温度调到280℃烫的,翻边改善很多。

网友:
我是直接用一节10440锂电池

网友:
好,这个可以有。

网友:
你那充电板好像没有过放保护的,加个保护板比较好吧

网友:
续航时间增加

网友:
我家的放大镜早也改成锂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