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40w充电头真伪求鉴别

楼主:
渠道是一样的但是竟然两个版本  有大佬知道如何分辨真伪吗  谢谢

网友A:
生产地不一样。

网友:
批次不一样?

二○二五年八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地不一样。

请问大家那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那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谢谢

二维码扫。

网友:
颜色深的那个。输入1.2安那个点怎么那么别扭

网友:
现在作假的技术根本从外观上很难判断的,你要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多少钱?哪个渠道买的?这些才好判断。
另外,真要判断只能拆开。
仅从图片来看,上面一个真一些。
两个二维码都扫过了读不出来信息,不过这个可能不是随便用微信就可以读出来的,也没啥。

网友:
暗字的是正货

网友:
我怀疑都是假的

网友:
只要性能指标对就行了呗,管它真伪。

网友:
测一下功率

网友:
哈哈,之前本站说的磁铁吸的是假货。

网友:
我还分辨不出来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拆开看一下电路,仅仅看外壳不好判断。

网友:
这样应该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