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内阻仪TS457经常没电故障排查

楼主(2025-08-18):
自己diy的内阻仪,内置18650作为电源,TP4056作为充电、保护。

直接拆开测量待机电流,足足有5ma,按2000mah容量来算,待机只能半个月,故障明显

排查是4056还是457问题,拔掉457电源线,故障依旧,排除法认定4056漏电

457工作电流30ma,正常。
维修有2种思路。
1、更换故障的4056。这个 4056最开始的漏电电流肯定没有5ma,最早可以待机2-3个月,估计模块是有暗病,长期待机故障逐渐明显,导致现在的漏电电流达到5ma。
2、增加电池物理开关。
分析:4056待机电流本来很小,μa级别,457同样。不过考虑到设备用的很少,长期处于吃灰状态,所以果断选择方案2,一劳永逸,即使长期吃灰,也比方案1存放时间更长。而且不确定更换的4056会不会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断开电池,在接上万用表,4056电流只有0.144ma,模块没有输出,需要充电激活,激活后待机电流就会达到5ma。
意味着在电池端加一个物理开关,即使处于接通状态,4056也不会有漏电(充电后只要有关闭一次开关就可以)

网友:
是4056品质不行还是并联在电池端的电容漏电?

网友:
做的对,理论上应该在电池的正极上加一个物理开关,而不是在TP4056的输出端加开关。

网友:
改4056外置,

网友:
自搓有乐趣!

网友:
和我做得好像啊

网友:
加个拨杆开关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还挺好

网友:
在电池侧加个开关,简单,效果又好。

网友:
有没有大佬在立创嫖个铝合金壳子装这个内阻仪的,现在还裸着呢

网友:
好方法,有时忘记了,几个月不充电都没有事

楼主:
充电时必须打开开关,不然会冲个寂寞

网友A:
电池有接保护板吗?

网友:
我直接用一个蓝牙耳机充电仓的主板,把铜柱输出那里改到供电那里。

网友:
如果一开始是好的,那十有八九是电容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接保护板吗?

4056带保护,不过现在加了物理开关,有没有保护板无所谓了

网友:
4056的蓝板是有漏电问题,太多不同版本,参差不齐,我也曾经在一家买过三片全漏电
前几天有人说过是C1电容有问题导致漏电

网友:
我的457diy时用的小容量软包,避免漏电,也是用的物理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