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的恒流源,没用了

楼主(2025-08-18):
为毫欧表做的恒流源,记得是超过10欧姆电阻测量不准了,难道是记错了,不是这个表

恒流源电路,10欧负载时负载上电压

30欧姆负载

又实验一下,没毛病啊,怎么,难道记错了,是别的型号问题

基本是准确的,看来没用了

网友:
这个屏是好东西

网友:
这么多鳄鱼,是不是老了咬合不良?用面包板可能好点

网友:
怎么能说没用了呢?

网友A:
毫欧级别的,哪些地方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元件啊,搞根导线都不止毫欧级别,我上次想做根2米长的手机充电线,测量了一下,都有几十毫欧,看来手机充电线不能太细,要1平方以上的才行,否则5A以上的充电电流,都需要充电一个小时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欧级别的,哪些地方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元件啊,搞根导线都不止毫欧级别,我上次想做根2米长的手机充电线, ...

着什么急啊,慢慢充呗

网友:
修一修补一补又是好的

网友B:
一个屏的价格抵上一块板上器件的总和了吧。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屏的价格抵上一块板上器件的总和了吧。好屏!

屏并不值钱啊

网友:
这个屏幕很是漂亮。

网友:
没用了就再做一个

网友:
表头挺大个啊

网友C:
10Ω以下用1A电流,1-100Ω可以考虑100mA,500Ω以上10mA就行了。

网友:
有点高深,看着迷糊。

网友:
恒流源,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Ω以下用1A电流,1-100Ω可以考虑100mA,500Ω以上10mA就行了。

1a太大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