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狼蛛s3187三模键盘不通电维修

楼主:
狼蛛s3187三模键盘,不通电了,当时以为是排线问题,后来排查排线没有问题,以为是主板坏了就装回去了,这个键盘很好拆,四周都是卡扣的,周末又翻出来拆开,又仔细排查了一遍,发现是充电口小板的排线座有个触点不导通,那个触点是连接拨动开关的,触点太小了,我没有那么细的电烙铁头,就直接单刀加了一根细线,连接小板和主板,测试通电亮灯,各功能正常。

网友A:
这精细活得有放大镜才好做

网友: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轻松修复!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找

网友B:
好像在闲鱼上见过你这个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精细活得有放大镜才好做

嗯,烙铁头没那么细的,怕上锡上去一坨,就加了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闲鱼上见过你这个键盘

是这种键盘吧,我这个没有挂闲鱼,自己鼓捣着玩的

网友C:
排线一个个触点测量是否导通?然后发现是这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一个个触点测量是否导通?然后发现是这个触点。

是的,测主板这边是有电压的,来回拨动开机键没反应,就测拨动开关的两个触点连接到主板的排线,才发现小板的排线座有个触点不导通

网友:
不仅要有技术,还很考验眼力。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补救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D:
用了多个狼蛛键盘,感觉其质量不怎么样,现在都还有一个还是新的时就出毛病了甩在一边闲置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多个狼蛛键盘,感觉其质量不怎么样,现在都还有一个还是新的时就出毛病了甩在一边闲置着的。 ...

嗯,它这个6线排线感觉挺脆弱的,可能设计就是为了节省空间,其实不如6针的大排线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它这个6线排线感觉挺脆弱的,可能设计就是为了节省空间,其实不如6针的大排线稳定 ...

说实话,我都懒得去拆开检查其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