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大佬们能晒一下工作台么,想拿来参考一下合理的布局

楼主:
刚才看C大佬的工作台帖子,突然发现和他的布局差距很大。我目前是随便摆的,见缝插针的摆工具,有时用工具手忙脚乱的。各位大佬能晒一下工作台,给我们参考一下么,毕竟你们工具多相对而言比我们新人小白的布局要合理一点。
没有整齐和杂乱之分,网上找了很多都太干净太简洁了。我达不到哈,收拾干净过几天就乱了

网友:
现在就缺个工作台了,当然台上的东西也缺不少

网友A:
哈哈,工作台,当然是怎么用着方便怎么摆放啦
如果不是经常收拾,就会使自己的工作台越用越顺手,也会看起来越来越混乱

网友:
哪有工作台,偷偷藏在旮旯,

网友:
没工作,也没台

网友:
我的工作台乱的一塌糊涂。

网友B:
老外的工作台:

楼主:
网上都是这种,我达不到哈,花一天时间收拾完,过几天又乱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工作台,当然是怎么用着方便怎么摆放啦
如果不是经常收拾,就会使自己的工作台越用越顺手,也会看起 ...

确实大佬说的这样,乱的时候有时还好找一些。我收拾完,反而要适用一段时间,所以想参考一下固定一下大概布局,毕竟别人来到都说是仓库垃圾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外的工作台:

找一个乱七八糟的。

网友:
草台子哈,随时随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乱七八糟的。

网友:
大爷都给修报废了

网友:
我自己啥工作台都没有,破桌子一张

网友:
真正要干活的,哪有那么多精力收拾,都是怎么顺手怎么来

网友:
这些工具偏向于木工啊

网友:
我没工作台,要用时就是在破桌子一张上,工具都是放在桌子抽屉里的。

网友:
来吧,我的,桌子下面是台机和音响,没拍到。

左上是E2633做的有线mesh,我寝室wifi信号非常差。
左边绿色遮住的是显示器,怕烙铁把屏幕戳坏用穿旧的衣服遮挡一下。
显示器面前是灭蚊灯冬天要收起来,我这一楼,蚊子太疯狂了,我这上面焊烙铁,蚊子下面吸我血。不过发现加个灭蚊灯,也没多大用......
显示器背后有插线板,被挡住了
中间白色架子下面示波器,鼎阳(SIGLENT)SDS1102X-C。2022年8月买成¥1400。
右边下面是可调电源KORAD科睿源KA3005D 2022.7.22 买成 ¥350  变压器的 30V 5A
右边上面是焊台谊华938BD+ 2023年8月买成¥360  烙铁 110W 个人感觉非常给力,12秒化锡 回温极快。热风枪有点挡手 平时没装,需要的时候再装。
右边插排前端串联了3相10A 空开,以前修电源,一炸就把全家保险断开,被媳妇骂惨了,好吧,我这桌子上来个10A的,要炸先跳我的,不影响媳妇追剧。
桌子上面还有书架,一堆工具什么的,就不拍了。
两个灯光,一是看得到的27W LED聚光的,二是桌子上面一整条led灯条泛光,被我用纸遮了下,柔光不刺眼。

这桌子有点小,没办法,家穷地窄,能有个维修桌就不错了,所有东西都紧巴巴的,桌子常年都是乱糟糟的,没办法。

网友:
楼下补充几个分类的工具盒

这个分格子的工具盒真实用,特别适合装小零件。我买了好多个。

网友:
没有工作台,只会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