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联想 Lenovo ideapad 300s 反复重启故障

楼主:
家人说这机子开不起来了
按下电源按钮,过几秒到十几秒就会重启,进不了系统。
只能再次拆修。
这个联想机子的外壳塑料真的烂,怀疑是用的回收废料,好多地方老化开裂掉渣,外壳有多处破损了。
拆开如下:

再把主板拆出:

紫色箭头所指是上次改的电阻。(这个电阻是这个机型的通病,电阻功率选型太小发热后变值,会导致机子死机或变慢降频。)
红色箭头所指是本次发现板上有铜绿锈蚀,线路出问题了。特别是空气潮湿时重启间隔更短,有时都出不了LOGO,晴天干燥时能支撑到十几秒甚至几分钟后重启。
不知是不是家人人键盘处有滴水漏下去,如果是滴水好像不应就这么点地方吧。

把红圈内的铜绿锈蚀处理干净,中间是一个小电阻,和上次拆修照片对比,两边焊盘是空的,并没有掉东西。
这个NPCE885PA0DX芯片是电脑的EC芯片。

再次装回,一切正常了,开了几个小时也没重启了。
一分钱不花,修好了。
为了让机子更流畅些,把已用七八年的系统重装了。
收好,当个备用机,毕竟2016年1月的机子到现在9年了。

网友:
联想的机子不行了

网友:
好习惯,发帖注明产品型号,方便后人检索查找 ~~~

网友A:
2014年12月底的神舟还再战斗

网友:
差一点腐蚀到大芯片上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我有一个联想本本,至少10来年了。cpu是I3  2几几的,加了一块固态硬盘速度还是慢,只能用它查查资料用

网友:
高手呀,这都会修,厉害厉害,加分 加分

网友B:
硬盘拆了吗?是不是固态硬盘。

网友C:
铜锈影响这么大吗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拆了吗?是不是固态硬盘。

整体图是装回时补拍的,拍照时硬盘还没装上,是换的480G的固态硬盘。原装机械硬盘慢到死。

网友:
老机子还可以

TP    T  W 两个系列 从三代开始走下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锈影响这么大吗

看芯片的datasheet,这个EC芯片的这几个引脚(111-114)延伸出去的线路,出现了锈蚀漏电,会关系到外电源是否连接、时钟开机电路判断等功能,引起了混乱,所以出错反复重启了

网友:
笔记本自己都能修,技术厉害

网友D:
笔记本电路复杂,不是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网友:
笔记本外壳本就是回收料做的,时间长了就是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4年12月底的神舟还再战斗

我这更老的鸡鸡还在战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路复杂,不是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这个电路板外观有明显问题的,不用费心,直接处理一下就行,不涉及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