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本来是给平衡车做的电池板,拿来做18650的2s充电也很爽,无心插柳,分享下

楼主(2025-08-18):
本来是给平衡车做的电池板,但发现做18650和2s充电也很爽,有感兴趣的吗?

所需要原件极少,原件清单: CH224k,1k,10k,6.8k、1uf、usbc个一个,再来一个tp5100小板一个。
充电原理为ch224k诱骗9V电压,tp5100输出8.4v,给2s充电。充电功率试了下,基本稳定20w,相当可以了。

充电芯片简介

焊接好的充电板,原件很少,一共7个芯片(模块)

充电红灯,充满蓝灯,功率20w

加个保护壳,用铜柱+另一个pcb防护。

完整的车的板子

板子点亮后

完整的平衡车

网友A:
还差点意思的地方就是TP5100不带平衡充,其中一节会有过充风险;
整个电路中没有放电时的平衡管理,电池内阻/容量不一致时会有其中一节过放风险。

网友:
无心插柳,也插成了。

网友:
这个平衡车能上人吗

网友:
歪打正着,看起来适应性挺广.

网友:
18650的2s充电也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差点意思的地方就是TP5100不带平衡充,其中一节会有过充风险;
整个电路中没有放电时的平衡管理,电池内 ...

的确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充电最好是给电池组充,或者两个内阻一致的充。我是模型车的2s,内阻都是配对过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芯片确实是好芯片

网友:
这个是玩具车吧,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