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松下滚筒洗衣机,又一次深刻的维修教训。

楼主(2025-08-18):
  上次把洗衣机损坏的轴承和水封进行了更换,洗衣机恢复了正常。详见上次维修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588-1-1.html

  但是,近来发现洗衣机有时会出现脱水上不了高速和撞筒的情况,按理说轴承更换也没有问题,难道是上次清理后有腐蚀的三脚架动平衡破坏了,或者是又断了。正准备抽空再次拆机检查一下时,出现了新故障,洗衣程序进入第一次排水后,就出现了“H1”代码,经查该代码是“水位传感器异常”,但看水位又正常,筒内已排水。
  于是拆机检查传感器,打开上盖,先进行外观检查,发现水位传感器线束卡在滚筒的上配重块上,两根线绝缘层已经磨破。H1代码故障原因就是线束与金属配重块发生摩擦后,绝缘层破坏造成导通,误发信号。正常线束是通过卡扣固定在洗衣机上的金属框架上,应该是上次维修后未按要求检查装复才造成线束落到配重块旁,脱水不正常的原因也是在这,线束约束了滚筒摆动,造成转动不平衡。将线束卡好后,再次试机,恢复正常。回想起来,在日常维修过程中,已经犯过不少这种低级错误了,还是需要细心再细心。
  由于是早上临时处理的,也没拍照,就不上图了,还是重温总理的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吧。

网友:
维修工作不好搞,要全部复原很多时候做不到。螺丝、零件不多不少,已经考功夫了,几种螺丝那是真要命

网友:
滚筒晃动厉害,一点要注意线路走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