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台长城A2288一体机,湖南长城计算机公司出品,是正牌吗?望高手指点

楼主:
如题,做工感觉一般,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看那块绿色的小板,非常的山寨。

至少联想,惠普这些厂不会这样做,甚至小米都不会这样做。

网友:
主板可能是共模的,绿色小板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块绿色的小板,非常的山寨。

至少联想,惠普这些厂不会这样做,甚至小米都不会这样做。 ...

这个只能这样做?

库存的主板?

网友:
这个和另一个帖子里的方正之星板子布局是一样的吧,公模的?

网友:
低价工模拼装机,外壳标签不同,里子都是半斤八两……一线大厂的产品不是这个样子,价格也贵

网友:
就是台式机主板拼装的机子,至于是不是真的长城,这个难判断,毕竟长城又不是没有拼装机.

网友:
屹看就是山寨的路数,不过正牌的一体机也挺坑 的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即然在手上了就不要管真假了

网友:
一体机内部空间相对笔记本电脑大许多,相同配置下性能上应该有提升吧。

网友:
一体机竟然有VGA接口

网友:
正牌的,拼装货。

网友:
散热器还有点特色,铜管散热器。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正品

网友:
好多的品牌一体机都是这样做的,方正,长城,七彩虹,爱国者,AOC。。

网友B:
用了 M2 接口的固态盘,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 M2 接口的固态盘,应该可以!

那不是 m2  是m SATA接口 ,

内存条也是  组装的

网友:
浓浓的山寨气息,DELL、HP、联想、ASUS、华为、宏基、小米不会这么拼凑,SSD是Msata接口的麦光,内存也是麦光的。好在机子用得少,如在稍微苛刻环境下,稳定运行都有点问题。唯一亮点是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