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螃蟹5765开卡总是报错……0x0804

楼主(2025-08-18):
客户电脑换下来的一块坏SSD,掉盘,这品牌我第一次见,质量不知道怎么样,客户说频繁蓝屏……我刚开始还能开机进去PE看Smart,使用才792小时, 保修标签是25-4;在重装系统时报错?断电重启这个盘就消失不见了,检测N次确认该盘嗝屁了。换一个新盘修好电脑,这废品就是我的玩具了

试着开卡,换了几个软件包,只有截图的这个版本可以正常识别到闪存ID,能正常跑开卡流程,只是到最后一步就报错:0x0804.  距离OK就差临门一脚了啊

试着改变几个参数,都是报这个错误,这螃蟹卡玩的少,也查不到这个代码是啥意思?请教坛子里的大佬,这个坏盘是硬件故障?还是开卡参数不对?是否还能挽救? QLC的盘,我也就是试着维修玩玩,我自己是不用的

楼主:
这几天打开本坛的网页好慢?尤其是带图片的页面,一直转圈? 是我这里的移动宽带有毛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打开本坛的网页好慢?尤其是带图片的页面,一直转圈? 是我这里的移动宽带有毛病吗? ...

同移不动,同慢的撸过...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网友:
好像图片太大,图片小点能快一些打开页面。
我用移动宽带,有时候打开帖子一样的卡。

网友A:
电信的政企光纤都是一样的转圈

网友:
没开过卡,也没知道是啥意思,不过打开论坛是有点慢

楼主:
又折腾了几次,还是一样的报错,我没辙了……罢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的政企光纤都是一样的转圈

谢谢,看来不是我这里的移不动宽带问题了…………

楼主:
0800;Read check SBlock fail;读写block 0系统资料fail;请检查闪存焊接, 并再试一次, 不行请更换闪存;
0801;Read check DBT fail;读写block 0系统资料fail;请检查闪存焊接, 并再试一次, 不行请更换闪存;
0802;Read check FW code fail;读写block 0系统资料fail;请检查闪存焊接, 并再试一次, 不行请更换闪存;
0803;Read FW BlockInfo fail;读写block 0系统资料fail;请检查闪存焊接, 并再试一次, 不行请更换闪存;
0804;Muti-plane W/R cache test fail;读写测试fail;检查焊接, 或更换闪存;

在网上查到的螃蟹错误代码,好像080x大都跟闪存颗粒有关??

网友B:
可能设置不对。查后面哪个代码是关于哪个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设置不对。查后面哪个代码是关于哪个设置的。

玩螃蟹的人少,查不到啥有用的参考资料,几个吃螃蟹的帖子都是一帆风顺的一步到位就开好了

我用另一个软件开卡到第14步……do LLF这里,然后报错,试着改了几次LLF参数,还是报错,反正我是晕菜了

楼主:
杂牌货,不可能用好颗粒,这颗粒打着29F02T,一看字就是二次打标,估计是黑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螃蟹的人少,查不到啥有用的参考资料,几个吃螃蟹的帖子都是一帆风顺的一步到位就开好了

我 ...

在多换几个。

楼主:
昨天得闲,我又拿出来折腾,还是各种报错,大都指向闪存?……看来这螃蟹的确是不好下口啊

网友:
降频试试,或者调一下driving强度

网友:
0804;Muti-plane W/R cache test fail;讀寫測試fail;檢查焊接, 或更換閃存;
0101;block0-3 all bad;設定閃存timing失敗;檢查焊接, 或更換閃存;

确定焊接没问题的话,那就是闪存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