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DELL、HP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25-08-18):
手里有几个DELL和HP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想改成普通的19V电源。这两款适配器是带中心插针的,插针是与笔记本通信用的,如果插针不接电脑,电源可以输出19V,但是电流限制在1A多点,达不到标称的3A多点。请教坛友有什么办法可以诱骗电源适配器满功率输出?谢谢!

网友:
戴尔插头, 外圈负极,内壁正机 ,小针是个存储芯片读取脚, 是给电脑识别电源功率的。 如果功率不满足,就cpu降频,电池拒绝充电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0909-1-1.html

网友:
HP的是用电阻识别功率的,改中间针的接地电阻值就可以了
DELL是用单片机识别功率的,中间针用来数据通讯

网友A:
电源一直是满功率输出的,只是电脑识别不到ID,不满功率工作而已。

所以你当电源用,什么都不用担心。

网友:
我以前拆过HP的,不接电脑也能满功率输出,电脑检测到中间针6V左右认为电源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感谢坛友们的无私帮助!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电源,非要多花头加个检测

网友:
联想的中心插头也是跨接了一个电阻提供识别信号

网友:
hp的,我老电脑就是,只要针有电压7v就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3482

网友:
知识盲区,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原来ID脚是干这个的

网友:
给中间脚6.5V电压就可以全功率输出了

网友:
比较复杂的啊

网友:
简单的直接买个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一直是满功率输出的,只是电脑识别不到ID,不满功率工作而已。

所以你当电源用,什么都不用担心。 ...

正解,一直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