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工作台第一单是硬盘维修

楼主(2025-08-18):
硬盘坏了,开机进不去系统,卡卡响动,无法识别。本来我仍垃圾桶克。但是突然觉得可以死马当活马。于是我又从垃圾堆找回来。

拆了开干。其实很好拆。拿出电路板,果然一个芯片已经黑了一排引脚。不知道为什么就这里,难道是受潮?

拿出显微镜观察,生锈太严重,有的地方断了。看来是捡漏。于是重新焊接。放进去电脑,磁盘检查

网友A:
有个显微镜就是好,IC的引脚看的很清楚,就是焊接的话,肯定有点困难,用烙铁是不行的,引脚太近,不小心就焊在一起,搞短路了;还是楼主厉害,居然修好了,可见维修技术很精湛。

网友B:
一上来就是地狱难度,硬盘可不是那么好修的(PC3000、固件集、料板等都要备齐),还是修修电源吧,那玩意很容易坏,也相对好修一些。

看底板有点像西捷的,这种引脚发霉的南方较为常见(我感觉应该不是LSI引脚问题)

网友:
工作太没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显微镜就是好,IC的引脚看的很清楚,就是焊接的话,肯定有点困难,用烙铁是不行的,引脚太近,不小心就 ...

大佬们都会拖焊,焊这脚小意思...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网友:
看起来很老的姨婆了

网友:
这个显微镜展开讲讲,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戏精!有什么道具演什么角色,为演戏而演戏。

网友C:
这么破桌面不像新工作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破桌面不像新工作台

二手???

网友:
这工作台的木板是被老鼠光顾过了?

网友:
这个是真捡漏。

网友:
显微镜非常有用,展开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上来就是地狱难度,硬盘可不是那么好修的(PC3000、固件集、料板等都要备齐),还是修修电源吧,那玩意坏 ...

PC3000好贵的

网友:
没有这玩意,修啥硬盘啊

网友:
坏的硬盘一堆,都是0磁道,除了SSD,还没没遇到过不识别的

网友:
如果没工具焊接,可以换硬盘主板和bios

网友:
有思路,有工具,有耐心,佩服

网友D:
硬盘只是配角,是哪种没有一句台词,出场只有几秒的路人甲,显微镜才是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只是配角,是哪种没有一句台词,出场只有几秒的路人甲,显微镜才是主角 ...

哈哈,看见楼主为他显微镜开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