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学技术,开深蓝,一直开,一直学

楼主(2025-08-18):
本账号发过两次深蓝S05汽车用车体验,已被深蓝汽车厂家重点“关照”,发帖仅为技术分享及个人用车真实体验,不存在恶意抹黑。
自己开了十几年的标致307,也发过不少修车、用车帖子,不见神龙厂家来“关照”我一下呢。

------分隔线-----

S05提车一个多月了,高速直线行驶不稳情况已解决大半,新增方向盘歪小问题。
详见:长安深蓝S05纯电 直线行驶困难后续(二)

经过半个月磨合,认为高速不稳情况及方向盘歪仍然需要解决(如果是二手车\事故车也就罢了,新车没必要委屈自己),上上周日就让约厂家维修,一周过去了也没消息,官方客服电话也催了,真应了那句话,买车前是大爷,买车后是孙子····

吐槽没意思,说下技术分享,以下有长安汽车设计研究院大佬指点的修车思路,具体细节不多说,免得给人家惹麻烦。

1、查询维修手册

S05四轮定位官方数据,纯电和增程都是一样的,数据不准其他都白搭。

2、四轮定位参数含义

我遇到的问题是高速直线不稳,对应四轮定位关键数据有 主销内倾角

当然,四轮数据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主销内倾角对直线稳定性影响较大。通过AI查询 主销内倾角作用有

4条我占了两条,但是,S05的前轮主销内倾角不可调整····

3、维保中心四轮定位数据

这是上次维修后做的四轮定位数据,貌似没发现主销内倾角数据,虽然说该参数不可调,但是也应该显示是否正常吧?恰恰就这个关键数据不显示,原因不知。

4、维修建议

这个就很专业了,流程清晰,判断方法明确,长安厂家确实是有一套完整的故障诊断\维修方案。
就拿维修的第一步,核对轮胎气压,就非常有道理,如果轮胎气压不同,那四轮数据必然会影响。
按照维修手册,最严重莫过于更换前副车架总成。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关键是想不想去解决问题。

楼主:
没有修不好的车,只有不想修的车。可惜没有专业设备,自己干不了这活啊

网友:
从神龙开始看你到换车,没想到换来换取换来了闹心

网友:
新产品嘛,总要些小白鼠的...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网友A:
开车开成了修车大佬

网友:
搞太阳能电池板,小车车拆下来电池当充电宝用

网友:
维修手册通常在哪下载?

网友:
只要有钱工具可以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车开成了修车大佬

具体好像是:从人到猿的进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修不好的车,只有不想修的车。可惜没有专业设备,自己干不了这活啊

开个修车铺。

网友:
看完这几个帖子,真是慎入国车了,这怕被OTA了。

网友:
如果无法改变,只能去适应了。

网友:
十几年前开标志307的还是比较富裕的,俺十六年前点吉利金鹰才不到6个,你这都十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好像是:从人到猿的进化。

从人到猿 ?从猿到人 ?

网友:
电车的法务比油车的法务工资高多了

网友:
应该是设计缺陷,自适应。

网友:
2020年底,电车没啥选择也没有经验可参考,BYD贵且要等半年,欧拉太小,几何等更知之甚少,后来还是赌是哪个广汽埃安S,目前4年多了,还是没啥问题

网友C:
有些定位机就是这样,不可调的参数不显示,有些定位机就能全显示,分品牌,精度就更分品牌了。

我在想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纯电车自重大,惯性也大,惯性大了就很容易转向过度,比如想往左调一点,因为惯性原因一下没调过去,再调就大了;这种现象车速低时不明显,车速高时很明显。当然这个现象也能通过底盘调教避免,不过就很吃技术沉淀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修不好的车,只有不想修的车。可惜没有专业设备,自己干不了这活啊

要不咱自己整套专业设备,把长安的这活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定位机就是这样,不可调的参数不显示,有些定位机就能全显示,分品牌,精度就更分品牌了。

我在想另一 ...

是的,底盘调教难度不亚于研究发动机,这就是国内车企宁愿研究发动机,很少有车企研究底盘的,烧钱见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