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谊自动万用表MASTECH M2000显示黑斑,更换液晶屏背光膜

楼主(2025-08-18):
一看到这块表就回忆满满,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买的第一个数字自动万用表,好像是九十年代中期,因为它外观独特,所以记忆犹新。以前发过拆机贴,今天就只上换液晶屏后面的反射膜。

楼主:
其实换背光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首先用吹风机加热旧的背光膜,这样更容易解下来,然后就是清洗液晶屏上面的胶,95%的酒精就可以非常快速地帮你,最后就是把拆好的新膜贴上去,屏幕就焕然一新了!

网友:
确实外形独特

楼主:
这是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754&fromuid=1660534

网友:
我记得换偏光膜,要找对应度数的,然后旋转位置,看看那一个画面位置最清楚。

网友A:
楼主今年贵庚?这个表如果是楼主小时候就拥有的,那可真太幸福了

网友:
这块万用表看着确实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今年贵庚?这个表如果是楼主小时候就拥有的,那可真太幸福了

五十三了!

网友B:
手艺不错

新膜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

新膜多少钱

一张大的,拼多多几元钱包邮!

网友:
楼主是有钱人!小时候就有这个表,当时肯定高兴坏了!

网友C:
楼主当年也是土豪家庭。我74年的,上高中就一直梦想有一块自己的万用表,可是没钱,一个月的生活费才30斤粮票加30块钱,到了94年去上大学,在牙缝里攒了一年,95年花了75元买了一块MF50,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早就不用了,这些年被38度毒害的,陆陆续续买了34401,289,189,87-5,可这个50指针表还一直保留着,有很多回忆在里面。

网友:
做工还行  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张大的,拼多多几元钱包邮!

这么便宜

网友:
如果放张白纸,会看得出字么?

网友:
圆圆的牛屎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换背光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首先用吹风机加热旧的背光膜,这样更容易解下来,然后就是清洗液晶屏上面 ...

清洗背胶有点麻烦

网友:
记忆中第一款万用表是指针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当年也是土豪家庭。我74年的,上高中就一直梦想有一块自己的万用表,可是没钱,一个月的生活费才30斤粮 ...

那个年代一个月能拿30块钱的可不是一般人,简直是壕无人性...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