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燃气灶换点火器小配件解决大问题。

楼主(2025-08-18):
家里的燃气灶有一个灶眼不着了,过保了售后上门费120 配件单花钱。

自己拆了发现是点火高压线圈有一路坏了,6.5元网购换上完美修复。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你的钱一般人是挣不到了。

网友A:
上门  120  ……

比上门按摩的还黑  ……

网友:
  很多东西  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门  120  ……

比上门按摩的还黑  ……

上门按摩可不止这个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门按摩可不止这个价吧

现在的行情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行情是怎么样的

要看是你按摩她还是她按摩你,价格不一样

网友:
现在人工贵过配件n备了

网友: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啊

网友:
煤气灶也没用多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
售后维修水很深,收钱维修能接受,但是小病大修,不修只换是普遍现象。

网友:
归根结底,老百姓太穷

网友:
自己动手维修,比较省钱

网友:
上门人工服务费越来越贵啦,再来一个小病大修,钱不得少……

网友:
又省120 大洋

网友:
自己能动手维修,省钱又有成就感

网友:
省120大洋,晚饭加鸡腿

网友:
这种事当然自己动手了。

网友:
家里的也是高压点火坏了,拆开看它有三路输出换到另外一路没有在用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