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响一声 怎么实现?

楼主:
5V/12V,接通后响一声,例如嘀嘀或者简单的一段音乐。  怎样低成本实现?

看了下网上的蜂鸣器,基本都是连续或者断续响的。

网友A:
最简单的,蜂鸣器串个电容,并接到电源上。通电后电容充电,蜂鸣器响,很快充满了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蜂鸣器串个电容,并接到电源上。通电后电容充电,蜂鸣器响,很快充满了就不响了。 ...

5V的蜂鸣器大概串多大的电容合适?  这个电源同时再带一个5V电磁铁会受影响吗?

网友:
跟大老们学习。

网友:
蜂鸣器好像分有源和无源的,无源的是要PWM驱动才会叫

网友:
使用音乐芯片,改动一下触发电路。

网友:
简单的一段音乐,这个好解决,找个小孩子坏掉的玩具,一般都是3节AA或者AAA电池的,4.5V。那个电路板里有烧录的音乐,接上5V就可以啦。

网友:
难的不会,会的不难。。。确定很简单的一个电路,方向就是2楼说的,具体看2楼愿不愿意给你出个电路。。

网友:
接一个电压符合要求的喇叭,比如电动车用的那种铁喇叭,弄个继电器和这个并联,串到电路中,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楼上的都给出了方案。好实现的。

网友:
上个几毛钱的单片机,想嘀几声嘀几声,还能接上LED来个上电流水灯,呼吸灯,

网友:
简单的一段音乐。容易,
怎样低成本实现,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的蜂鸣器大概串多大的电容合适?  这个电源同时再带一个5V电磁铁会受影响吗? ...

电容上电瞬间相当短路,蜂鸣器响,充上电就不响了,关电后电容里的电要放出来,要不下次就不响了

网友:
无源蜂鸣器试试计数器法,定时器产生想要的频率,通过定时器输出端子驱动蜂鸣器。响过以后重新格式化计数器就行了。有源蜂鸣器更简单了。

网友:
具体东西分析才好降低成本

网友:
并联一个常开延时继电器(通电延时一定时间后断电),用继电器控制发音模块就行了,电压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
加个模块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网友:
洋气点,这些个控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

老套点 NE555 也是有几百种常用控制电路

简单用 三极管 电容 也是可以实现

但是

虽然说电子DIY不再神秘的,那也不是没有基础瞎搞的,有些东西还是需要系统学习的,至少系统性看看概念,不然给你讲触发、延时什么的也是对牛弹琴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的蜂鸣器大概串多大的电容合适?  这个电源同时再带一个5V电磁铁会受影响吗? ...

可以用不同的电容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