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问下如此电路,继电器工作正常的吗?

楼主:
电路如下图所示,K1、K2为5v工作的继电器,K1接了一个5.8v稳压管,K2接了一个in4007,DB15-3是控制端信号。我不知道这样能正常控制继电器正常工作吗?

网友:
是正常的,ZD1和D1二极管的作用是吸收反向电流(如果有)起到保护继电器的作用。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继电器线圈等效于电感,反接二极管,用于吸收断电时产生的感应电流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A:
ZD1: 继电器电压超5.8V时,反向击穿,起5.8V稳压作用,反之,小于5.8V时,不起作用。继电器断电时,因线圈产生反向电动势,ZD1正向导通,相当于一个二极管,用于吸收反向电流。但继电器线圈上一般都是反接一个二极管。
DB15-3控制信号:一般输出的控制信号需经三极管或达林顿管等驱动才能接到继电器线圈上,不经放大的控制信号无法直接驱动继电器,莫非这里的控制信号已经经过驱动,或控制信号电流足够大?

网友:
这是常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ZD1: 继电器电压超5.8V时,反向击穿,起5.8V稳压作用,反之,小于5.8V时,不起作用。继电器断电时,因线圈 ...

管子在另一个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1: 继电器电压超5.8V时,反向击穿,起5.8V稳压作用,反之,小于5.8V时,不起作用。继电器断电时,因线圈 ...

测了下DB15-3是从一颗ULN2803A过来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顺便问下,原设计使用的是DS2E-S-DC5V继电器,详见如下图所示,似乎是一颗松下产的继电器,由于很多都是仿冒松下的继电器或者拆机的,价格贵先不提,东西质量还差。我想问下能否使用其它型号的继电器替代?例如:松乐的SMIH-05VDC-SL-C 或SMI-05VDC-SL-2C
DS2E-S-DC5V数据手册: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IC/DS2E-S-DC5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