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电风扇引发的惨剧 - 拆优利德UT52万用表

楼主(2025-08-18):
最近家里的电风扇启动较慢,风力也有所变小,经常上论坛的都知道,应该是启动电容失效,遂找来一个和原机电容容量一致的电容换上,电风扇就恢复了正常。

吹着风扇,想测量一下失效的电容,拿出今天的主角-
-优利德UT-52万用表,电容插上去的瞬间,趴的一声,万用表就没有显示了,再开机仍然没有显示。原来是测量前忘记了给电容放电。
怎么检修没有思路,先拆开看看吧
万用表正面及背面

拆开的样子

取下液晶屏

细节图

目前的情况是各档位均不能开机,用另一个万用表测量开机后电流有6ma。

应该从哪里入手修复?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ADC估计挂了,这看起来应该是常见的7106方案的表。挖掉软封,换硬封元件吧。

网友:
杯具啊,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网友B:
磨掉牛屎芯片,直接上硬封芯片看看,型号要找准试试

网友:
6MA肯定是短路了啊

网友C:
测量电容没放电引起的惨剧

网友:
主控大概率被带走了。这种老表返厂估计也修不了了,没有备件了。

网友:
拆开电容档两8脚IC及牛肉屎。

网友D:
分立元件的,这表有年头了。

网友E:
有备件,可以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备件,可以返厂

这种老表还可以返厂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立元件的,这表有年头了。

差不多二十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容没放电引起的惨剧

大家引以为戒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老表还可以返厂维修吗?

绝对可以

网友:
从保护电路查起,更换之后再不行就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掉牛屎芯片,直接上硬封芯片看看,型号要找准试试

这个难度不是一班的,是二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估计挂了,这看起来应该是常见的7106方案的表。挖掉软封,换硬封元件吧。 ...

芯片是7106A

网友:
说明这个电容还算可以,我很多时候测的根本就完全没电了。

网友:
给你图纸看看

网友:
买个新的吧,现在万用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