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箱体锈穿孔了,怎么修?

楼主(2025-08-18):
修个格兰仕微波炉,没写型号。门开不了,是一个轴座崩了,补了一截铝片。箱体破了,能补铁皮么?补到内部还是外部??

网友:
2021年的能锈成这样也是人才

网友:
淘个二手壳子,换掉

网友:
废品站收一个好壳子换上

楼主:
我也奇怪,还很新,不知道为何这么锈。
猪兄,收个壳意味着整个收了,不便宜,40少不了

网友:
拆下变压器改点焊机不错。

网友:
我X,能锈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网友:
没积多少灰尘,铁壳就锈了

网友A:
只能说使用习惯不好,加热完食物,给微波炉的门打开,让水分自然析出,寿命+N,有些电脑板款式通电开门的话灯会一直亮,我都是在插座位置加一个船型开关,用完就给电切断。可以补铁皮,薄一些,尽量保持内部平面,利于微波反射。纯铝的铝箔胶带加厚的那种理论上也可以,但是没有试过,请谨慎测试。

网友:
报废吧,小心辐射泄露

网友:
为避免微波泄露,最好对锈孔进行封堵,或是更换箱体。

网友:
大面积贴铝箔胶带

网友:
赶快换新,有核辐射的

网友:
打磨;拿点焊机焊点镍带到破洞,刷漆,搞定。

网友:
图3感觉应该是火烧的,不像锈穿的

网友B:
补的话,要彻底除锈,再上漆很麻烦。有锈的周围,表面看漆膜还是好的,用东西一刮就掉,漆和铁板已经剥离了,有地方可能外表看不到锈,但漆和锈板也已经分层,都得处理,不然用不久。有条件,整个不锈钢壳换上最好

网友:
换台新的吧,或是更换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使用习惯不好,加热完食物,给微波炉的门打开,让水分自然析出,寿命+N,有些电脑板款式通电开门的话 ...

你字多,回复一下,手上有烧烤用的铝箔,没使用,就补铁皮了,里外都补,在箱体外侧,涂了704。2个螺钉码住。忘拍照了。
中低火试机1分钟左右,手摸铁片,温热。应该试试中高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的话,要彻底除锈,再上漆很麻烦。有锈的周围,表面看漆膜还是好的,用东西一刮就掉,漆和铁板已经剥离了 ...

确实有分层,锈没处理了,里外补铁皮,螺钉,收工。客户的,说打算给妈用,估计使用频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