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25转到大电流档,白屏。

楼主(2025-08-18):
众仪ZT-225转到大电流档,白屏。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怎么应对?

补充内容 (2025-8-23 16:49):
用森安美CAT6219稳压模块,做了一个DC5.5V转DC4.5V电源,采用网上XL-MUL9V锂电池转9V 万用表作5000mah锂电池充电电源,将其9V输出改为5.5V,为安美CAT6219稳压...

补充内容 (2025-8-23 16:53):
将原来的弹簧连接电源,改为引线直连,改装后原变换档位白屏,死机故障消失。原设计弹簧电源连接十分鸡肋。

网友:
转盘接触不良了

网友:
拆开擦拨盘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新买的一天都没用,打开就这现象,新机也会接触不良,郁闷。

楼主:
森安美CAT6219,饱和压降300mV,瞬态响应,稳压性能十分优秀。

网友:
引用 楼主:
森安美CAT6219,饱和压降300mV,瞬态响应,稳压性能十分优秀。

看起来不太安全,破坏了双重绝缘,尽量内置固定,并且使用隔离供电,不然表笔碰到零火地和其他非隔离用电器可能有故障。
至于到手就接触不良可以选择退货,倒逼商家提高产品质量。

楼主:
CAT6219待机电流55uA,实测123uA,与取样电阻阻值选择有关,XL-MDL9V待机电流150uA,总待机电流273uA,5000mAh锂电池大约待机可用1.9年,才需充一次电。将鸡肋LED灯撤出,换为5VDC充电接口。本想用铜皮隔离XL-MDL9V,后发现没必要,就这样交流档接上表笔在无干扰的情况下,都能正常归零,比改装前抗干扰要强得多了,这要归功于1000uf的滤波电容和CAT6219优良的瞬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