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的smb共享就是个废物

楼主:
被WIN10的共享折磨多少年了,已经放弃了,今天想用手机看电脑上的电影,最后折腾了一次,还是不行,电脑能访问NAS上的共享,手机死活搜不到电脑上的共享,最后还是只能用FTP解决,但是FTP对中文支持又差,全乱码,只能用拼音英语,唉,将就用吧。WIN7时代点两下鼠标的事,WIN10是真废物!

网友A:
我用老电脑装WIN7开远程开共享做NAS,手机安装ES文件浏览器和VLC播放器,看NAS上的电影电视,基本没问题。
主力机是WIN10,共享搞过两回,百度学习了一下,WIN10的SMB好像要在管理程序和功能里开1.0,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windows的bug是不少,但说是废物吧你还不够格(微软的服务器组件是需要按其规范来的,没去考MCSA MCSE这些没有发言权),毕竟常用功能别人还是要测试的,也迭代很多年了。

按说知道 smb 这个术语,搞不定分享不应该

其实呢,稍微看一丢丢python,一行命令就可以搭建web服务器,何苦与微软杠。

命令行运行:

python -m http.server 8080

再多掌握一点点html5, 脚本自动生成一个 index.html , 网站还会更漂亮

网友C:
瘟到死的共享就是个渣,多少年不用了...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网友D:
WIN10默认关闭SMB1
另一个,搜索不出来是可以尝试自己添加地址的

网友:
还好还在用WIN7

网友E:
win10默认关闭smb1.0协议,打开后,一个自动更新又挂了。不过在win10下共享文件基本没有问题,共享打印机要惆怅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默认关闭smb1.0协议,打开后,一个自动更新又挂了。不过在win10下共享文件基本没有问题,共享打印机要 ...

发现很挑机器和人品,有时候一台好一台不好很常见。共享打印机干嘛不弄台小主机用WIN7共享,有些高端的路由都能直接共享了

楼主:
我也想啊,但是很多游戏都只能用WIN10玩了,另外WIN7对固态的支持确实没WIN10好,这算WIN10不多的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瘟到死的共享就是个渣,多少年不用了...

那你用啥?自己组NAS?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默认关闭SMB1
另一个,搜索不出来是可以尝试自己添加地址的

折腾很多年了,这些都试遍了,挑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老电脑装WIN7开远程开共享做NAS,手机安装ES文件浏览器和VLC播放器,看NAS上的电影电视,基本没问题。
...

WIN7共享很稳,但是太费电了,我用软路由,WIN10的共享看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的bug是不少,但说是废物吧你还不够格(微软的服务器组件是需要按其规范来的,没去考MCSA MCSE这些 ...

目的是看电影,不是搭服务器,这么搞配合不了手机的VLC吧。真要搞共享我用软路由了,耗电少还稳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是看电影,不是搭服务器,这么搞配合不了手机的VLC吧。真要搞共享我用软路由了,耗电少还稳定呢 ...

“手机死活搜不到电脑上的共享
“真要搞共享我用软路由了,耗电少还稳定呢”

上面两句都是你说的,到底想表达啥呢?

上面的方法,不敢说全网最优,至少在我尝试过的方法中最优,临时和长期、内网和外网(免DDNS)都可以,结果在你眼里试都不试直接否,哪里来的傲气?

网友:
感觉就是沙发说的问题,我也是用的win10的smb共享,手机,电脑,平板访问服务器的smb都很顺畅。

网友:
什么不用NAS系统??

网友:
Win11也不行

网友:
为什么我的win10可以~?

网友:
BUG是在部分系统上有的,其实讲来讲去就是东西没做好。
修复这类BUG用的也很好。

网友:
默认smb是关闭的吧,不过win系统的共享确实很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