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蓝宝石RX5600白金版显卡不定时卡死故障维修/更换DrMOS

楼主(2025-08-19):
之前修了个RX470,有的坛友说我跟显卡杠上了然后今天晚上又是修显卡。这次不是捡的垃圾了,是之前在用的RX5600XT6GD6白金版OC,不是因为装了台电脑给小朋友用,然后搞了片华硕的RX5700,这片RX5600XT就给小朋友的电脑上用了么,这片RX5600XT是PDD上买的,用了两年多了,一直正常用,上次我的电脑换上了华硕的RX5700后这片就装在另一台电脑上。开始也正常,上周开始不定时死机,就是用着用着,黑屏,电脑卡死,你重启又能用,这种卡死不定时,不管你是在网页或是视频或是游戏都有可能,然后出现了一周多,我儿子天天跟我说,有时玩得正爽就黑屏,说是给他的是台破电脑有问题我就把这RX5600又给换到我的电脑上了。

我用了几天,发现确实是那样,我装上时就用鲁大师给跑了一次分,发现分数正常,以为是兼容性问题,然后上B站时卡死一次,画板时卡死一次,看电影时卡死一次,而且是不定时的,有时用一天没问题,有时几个小时就出现,只能重启解决。

显卡把气氛都烘托到这了,不折腾下都对不住这显卡了。

=====================
第一步
=====================

这显卡是双BIOS的,原来一直用在高频BIOS上,我以为是不是因为拆机换了台电脑BIOS的切换开关给搞接触不良了,所以先用WD40清洁了开关,用表量了没有问题。然后装机,开机鲁大师跑分后用了半天没事,我以为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晚上正开机用了不到一小时又卡死黑屏。
然后我就切换到低频BIOS上,这下倒好,只要一开机一开鲁大师跑分就黑屏你看,然后我又切高频BIOS一个毛样。然后想着先软后硬的方法去GPUZ官网上下BIOS刷下,看下是不是BIOS有问题。

先GPUZ看下BIOS信息,主要是看显存是什么品牌,因为刷BIOS主要是匹配显存

GPUZ上蓝宝石的RX5600XT就七个BIOS,全打开看了

看显存支持

发现就两项,第一项是自动选择,第二项是镁光显存

我还在想是不是能够自动选择的,所以就随便选了一个下了刷了进去……
我了个去,刷完显示要重启我就重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主板卡VGA DEBUG灯,自检过不了显卡了,被我刷成砖了
不过还好,这显卡是双BIOS的,切换到另一个BIOS又开机了,要不然就得直接刷BIOS芯片了
切换后开机,在正常桌面下把BIOS开关切换到刷黑的那面,然后把备份的BIOS再刷回,然后就可以了
PS:大家在刷BIOS前请一定要有先备份BIOS的好习惯!!!
备份也简单,在GPUZ软件上点一下就可以,如下图所示

软的搞不了,只能来硬的了

=====================
第二步
=====================

今天晚上有空,不过没空我也得折腾了,这个不定时死机太恐怖了,娱乐还好,工作就亏大了
先分析了下,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
1,核心或是显存问题
核心问题就丢吧,显存如果不行了也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不过得找扫显存的软件。
2,供电问题
不过如果是供电问题,可能得在出现黑屏后测量看下是缺那组供电。
然我就开机就鲁大师,然后黑屏,然后想测量发现有背板我万用表笔针没那么长量不到电感。
本来想着把背板拆了再上机再试的,但是我的是小机箱拆来拆去麻烦
把显卡拆出来后拆了背板后就一起全拆了,不上机只上电来测试下。
测了各电压的二级值,没发现问题,然后上电测量电压,也全正常,核心正常发热,所有电压一组不缺全有
MD拆都拆了不可能装上再上电脑跑分黑屏吧。
还找了原理图看了下测量了各个DRMOS的值,没发现问题

先用示波器看下各DRMOS的输出正不正常,是不是因为电压缺相导致不稳定或是不能高负载运行。
先测核心的,因为这组功率最大

第一相,正常,请无视那乱成麻的维修桌面

第二相,正常

第三相,正常输出

第四相,也正常输出

第五相,没有输出,问题就在这了

PS:测量DRMOS有没有输出要测量DRMOS与电感相连引脚,如果测电感输出引脚因为有大电容相连就啥波也看不到了只能看到有直流电压,而显卡主板这种多相供电并联输出的,缺一相你用示波器测量电感后端跟用万用表测量一个毛样,都有电压。
知道问题就好办了,要么小元件有问题,比如PWM的输入电阻开路或是变值。要么DRMOS或是驱动芯片有问题。
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方法来。先测了相关电阻没问题,然后主控我手上也没有但是这个DRMOS我有一个

换吧

换DRMOS就没相片了,因为拆下顺便在板子还热时就装上了
换上DRMOS洗白白后就马上测试下看否是DRMOS的问题

OK,很OK,DRMOS有输出了,说明就是这里的问题

这是DRMOS的型号MPS201,手上就一个,独苗苗,这破东西还找不到资料

不过找到了蓝宝石RX5700XT的原理图

原版图上用的DRMOS是SIC632A

应该是通用的

拆都拆了,在数码之家不拍几张不是数码的作风

正面

反面

核心供电

供电只有5相,设计7相,为什么呢,看下图

显存缺了两个
结合供电,这片PCB就是跟RX5700XT共用的,供电7相加8片显存就是RX5700,5700因为功耗大,显存8G,5600因为功耗低6G显存,所以才有空焊盘没装元件。
核心供电背面,像是漏油了

有油是因为背板也有导热垫

这是BIOS切换开关

输出接口

看完内部就开始装回

先来点我手上最好的散热膏了,还是CPU散热器自带的

这是散热器,接触面是铜底的

合上散热与PCB

蓝宝石的这5600XT是带散热支架的,支架螺丝下面还有弹簧

装支架时记得对角慢慢扭紧,这个支架弹力十足,别先装紧一边再去装另一边怕把核心压坏

把风扇装上

然后再把背板对好装上螺丝

显卡背面没见型号贴纸?
那是因为蓝宝石的贴纸在散热器下面

全装完

测试下

好了,完工

======================================
最后,给大家说一点如果有显卡要寄修发快递出去修那种。记得发出前拍个核心编号跟显存编号,免得被有的无良商家偷换了

网友:
楼主修得真专业,又可以奋战5年

网友:
又立下大功了

网友:
独显太容易坏了

网友:
逻辑清晰,手艺高超

网友:
给他的是破电脑

楼主技术不错,和显卡杠上了

网友:
厉害,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A:
所以是DRMOS坏掉了?这种软故障,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

问个外行话,这个供电坏掉一两相导致带不动的故障,我外接一个大功率电源并上去行不行?反正最后也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DRMOS坏掉了?这种软故障,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

问个外行话,这个供电坏掉一两相导致带不动的故障 ...

上电时序能解决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能找到0.9-1V然后100多A的电源并在上面然后时序没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主修得真专业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B:
显卡一般不死机,挂10分钟后远程桌面可能可以连进去。

另外你上次470D没刷470浪费了

网友C:
哈哈,终于蹲到了。我这两天还在犯嘀咕呢。卡修的咋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一般不死机,挂10分钟后远程桌面可能可以连进去。

另外你上次470D没刷470浪费了 ...

别说了,那卡浪费了我半天来折腾刷BIOS,那卡送我朋友了,他老说集显不清楚修好就送他了
本来想帮他刷个RX570的
但是刷来刷去就是显示RX470
后来翻维修的相片来看,核心编号215-0876426,一查是原生RX560XT的核心,原来就是被刷成RX470的
顺便上个RX400/500系的核心编号对照表吧
1. RX460 核心编号:215-0895088
2.RX 560XT 核心编号:215-0876344/215-0876446/215-0876426
3. RX470D/RX470 核心编号:215-0876204 / 215-0876406
4. RX480 核心编号:215-0876184
5. RX570/RX580 (2048SP) 核心编号:215-0910052
6. RX580 核心编号:215-0910038 / 215-0910066
7.RX590和gme,看gpuz就可以,590是12nm,gme为14nm跟580满血一样
RX590(12nm) 核心编号:( 认准gpuz12nm就可以了)
RX590GME(14nm) 核心编号:215-0910038/215-09220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终于蹲到了。我这两天还在犯嘀咕呢。卡修的咋样了啊。

不好玩,又不想折腾显卡了
你知道这个DRMOS多少钱一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玩,又不想折腾显卡了
你知道这个DRMOS多少钱一个吗? ...

我淘宝都没找到这个元件,你竟然能有存货。厉害。

网友:
牛啊牛啊,能用示波器修电气的都是牛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了,那卡浪费了我半天来折腾刷BIOS,那卡送我朋友了,他老说集显不清楚修好就送他了
本来想帮他刷个R ...

500那一代确实不行,400那一代1792流处理器就没有刷不成2048的

网友:
大佬真厉害,论坛的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