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斯耐科SNAKOL 008D全自动万用表拆解,比智量ZL6231S更小巧

楼主(2025-08-19):
又是P刀刀推送购买的,原优惠价后是16块多,我再用了一张$5元的券后$11.1。收到货后立马拆解
由于没有测试条件/能力,故这只是纯拆解,不用问我精准度,因为问了我也回答不了 我只能说,速度不快

先来看一下包装,连个品牌名字也看不到,应该是公版包装盒

详细功能简介

有个隐藏式的支架

基本配件,电池,表笔,说明书

背面,这种电池座我觉得很不好,
一是容易装反,二是难扣

和智量对比,更短一点,显得更小一点点

脱掉外胶套

拆解,做工怎么样?
大家帮忙看看

]

板上HW-008 ,HW就是兴泓维的代号,加上样子也一样,所以这是兴泓维的贴牌马甲
2021年的板子,有点老了,可能是库存或者是板子的设计日期

这是全自动的万用表,可能是因为没有电容检测功能,所以没有功能切换的键。锋鸣/通断档没得切换选择的话,意味着测通断需要更多的时间

网友A:
还算不上全自动,如果只有两个表笔插孔才是真的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算不上全自动,如果只有两个表笔插孔才是真的全自动!

两插孔的好像测不了电流
除了测电流,其他功能是全自动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的,虽然是牛屎芯片,算是做工和质量能满足一般需求,家庭用的话,足够应付了。

网友:
这价格没法吐槽

网友B:
我好奇的是价格如此低工厂怎么赚钱呢

网友:
全自动的万用表

网友:
简单测量要求不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算不上全自动,如果只有两个表笔插孔才是真的全自动!

那才是不烧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的是价格如此低工厂怎么赚钱呢

使劲的内卷,比如用学生工,工价16元一个小时的暑假工,作坊式生产,没有品控能力,只要板子做好就组装,电池也是差劲的电池,东莞的制造能力非常发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才是不烧的表

你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一个淘宝店家9205的测试视频,号称全档位测220电压不烧,上传到优酷的视频,好奇去看了下,tmd测到电阻档,和电流档手偷偷把插排开关关了,视频里都能听见按开关的声音,和明显按完开关用手去遮挡插排指示灯,这也不知道再找个人配合在画外拔下插排

网友:
这个价格已经没有什么追求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有手动切换档位功能吧?手动切换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二极管等等,因为全自动表在全自动模式下测不出0.5v以内的电压。还有一点我不喜欢全自动表的原因是,输入电阻太低了,通常都低于1M欧,多见于300-500k欧,测ac380v或dc500v感觉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有手动切换档位功能吧?手动切换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二极管等等,因为全自动表在全自动模式 ...

这价还要啥自行车?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万用表这东西嘛。。感觉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11块随便用着玩呗

网友:
全自动表灵敏度太差输入电阻太低了,通常都低于1M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