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衣机XQG80-WM10N180W不开机,判断故障换板并修理原主板

楼主:
  朋友的一台西门子洗衣机说是不开机,同一个小区的,近就去帮忙看看什么问题,按电源键控制板不亮,拆机目测电脑板450伏滤波电容漏液,一碰电容就掉了,电源芯片烧穿看不到型号,人家的肯定换板解决,当时根本不想过修板。按照洗衣机型号和主板序列号淘宝买了块便宜拆机板,期间周末下雨耽搁,过了十几天到第二个周末才有空换上,测试两个进水阀能依次打开但进一点点水就停止了,测试脱水:能排水,洗衣转动很慢,一分钟滚筒才转几下,不连续,转动温柔,时间走得也慢,怀疑板子有问题,但过了退货期,询问客服说是电机坏,其实我不信,反正板子也便宜,无所谓。告诉朋友说修不好了,叫售后吧,几天后朋友电话里说售后要上千块钱维修(四五千元买的洗衣机),还找我修,这次不敢大意了,再加第一次的分析进水阀、排水泵、电机、水位感应器都是好的,在专门卖西门子店拍第二块贵一点的电路板,三天后换上,故障跟第一次一样,估计第一块是好的,询问客服,在客服的指导下测试,经客服分析是这台机子比较特殊,用的电机有两款,这款电机特殊,客服技术可以,退了板子,根据电机再匹配一块板子回来。在等的这两天,手头有了一块板子做参考,尝试修一下电源板吧,双保险,免得多白跑用户家几趟,经测这路电压是9伏,直接用9伏外挂电源也行。本不想修板的,有很硬的防水胶,一开始用螺丝刀撬,不行,想到用吹风筒吹软防水胶,螺丝批刮掉硬胶,艰难可行,堆锡法把芯片拆下,在买的第一块板子上用同样方法拆胶、堆锡拆下电源芯片TNY285DG换到原板子上,补上450伏电容,上电一试,嘿嘿,有电压了,只坏这俩零件,等到网上第三块板子到了去朋友家上机测试,两块板子都正常,原板留着备用吧。修好已经有一个月了,才发的贴。注意‼️:西门子换板要注意电机型号,有些还要解锁。

网友:
这个牌子早年自诩高端,身边不少买的都不是坏主板就是机身锈烂了。冰箱和洗衣机都一样烂。
前两年父母装修非要买它家的洗碗机,店员一副牛比哄哄的样子说要等2个月爱买不买,算了忍了。
后面2个半月还不来,问还不搭理,直接去店铺发飙,第二天就安排送上门了,最烂最贱的牌子,没有之一。

网友:
一台小天鹅用得机身发黄,有十五年了,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
这么贵洗衣机不好修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