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gilent/Keysight经典手持表四兄弟“把玩”

楼主(2025-08-19):
群友收了一套ESCORT 2030多功能过程校准器,寄给我帮忙校准。此手持表与Agilent/Keysight U1401A/B、HIOKI 7016的“哥哥”

基本功能:手持式多功能校准仪/万用表合二为一,实现源/模拟和测量的同步并显示于双显示屏上,既可以用作信号源也可以作为测量工具。

明亮的冷光背光设计,红外接口,双向计算机界面,具有SCPI指令;双极性电流(±25mA)和电压(±1.5V,15V)输出,同步作为电压激励源及测量2线式传感器的mA输出;宽量程频率(方波)源,可调整幅值,占空比和脉冲宽度,可调整步阶和时间间隔的自动扫描输出功能,可调整分辨率和起点的斜坡输出功能。

直接看图吧:

校零

DCV 1V档

同屏显示,富贵2030外接蓝牙不正常

DCV 5V档

DCV 10V档,已经超标了

DCV 15V档,已经漂了

DC mA档已经跳变了

同步显示使用的是Agilent/Keysight 1117蓝牙适配器、1115同步显示器:

与Agilent/Keysight U1252B、1253B、1273连接的样子:

网友:
一橙不变3兄弟

网友A:
感觉1252显示效果不是太好

楼主:
ESCORT2030是大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1252显示效果不是太好

Agilent 1252A是与外壳配套的淡蓝色,与ESCORT2030背光色差不多。

Agilent/Keysight 1252B也是与外壳配套的橙色,两种颜色比市面上绝大多数背光色要强很多,暗环境、强光下都能看得清楚,偏光角度也能看得清。

网友B:
你有那么多的经典手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那么多的经典手持表

这只是单一品牌手持表。

这些年以来,收集过不少手持仪表:
指针表:MICRONTA、SIMPSON、PHILIPS、SIEMENS、METRIHIT、YOKOGAWA、KYORITSU;
数字表:HP、Agilent、Keysigh、Tektronix、FLUKE、GMC-I、HIOKI、YOKOGAWA、KYORITSU、SANWA、ESCORT、GWINSTEK等。

网友C:
老板的玩具还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的玩具还是多。

业余爱好,完全是“抚摸党”

网友D:
我同事把安捷伦的一台拿回去占为己有了, 部门拆分了 就没还回来....
然后有一天说屏坏了 让我帮他修 我一查 换个OLED屏要几百块, 才懒得给他修呢, 又不是修完给我用
而且这种带发光的屏是真费电啊!

网友:
坛里好多表哥

网友E:
不同表之间的精度一般。不得不说楼主才是真玩家。

网友F:
据说OLED屏的寿命不长,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G:
我的富贵95表出了,以后不买这个牌子,有种上当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事把安捷伦的一台拿回去占为己有了, 部门拆分了 就没还回来....
然后有一天说屏坏了 让我帮他修 我一查 ...

1253、1273现在有非常实用的代替屏:
一种是51单片机开发版,除了极小概率出现屏幕镜像外,几乎没毛病,也比原装屏省电、亮度高;烧屏后可以直接更换,价格大约在175元左右。
一种是Arduino制作的替代屏,没有51开发版的毛病,颜色艳丽,反映速度快,无闪烁和残影。成本不便宜,大约在300元左右一套。
还有一种就是原装显示屏件更换屏,由于是定制产品,和原版一样废电、烧出残影,只不过时间更长一些,约120元/片。

上述显示套件我都有,现在基本上放弃原装显示屏板,保留约有五块OLED屏备用;51开发版还有10套左右,一般用于给别人维修使用。
Arduino代替屏约有10套,当时是由捷配打样、贴片,7套6层板+贴片约800元,加上屏和部分元件,每套约220元;后来立创出了沉金板,又打样10套,请人贴片成本约每套260元。再加上每套注册费为35元,自己玩的成本不低,但可以通用所有KS/AG的OLED手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表之间的精度一般。不得不说楼主才是真玩家。

这些手持表只是4 1/2的50000字数显,精度基本上在0.03-0.05%;METRIHIT系列手持表有4 6/7、5 1/2、6 1/2的万用表,不过只能“供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OLED屏的寿命不长,不知是不是真的?

有代替屏,各价格层次都有。个人推荐Arduino代替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富贵95表出了,以后不买这个牌子,有种上当的感觉。

只是代表你不解ESCORT95表,你可以参照AG 1252B手册来操作;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95表应该有方波发生器,而97、98表带有20MHz频率计数器和可编程方波发生器。

楼主:
表多了难打理,也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