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SR570服务器自动关机,报传感器 SysBrd Vol Fault 已从不太严重状态转紧急

楼主(2025-08-19):
如题,此机运行2个多小时后,自动关机,面板上报黄色叹号,系统日志显示传感器 SysBrd Vol Fault 已从不太严重状态转换至紧急状态。但是电源后面指示灯并不报故障,再次无法开机,只有断电可以再次使用2-3小时,然后又关机。据机主说,电源已经换过了,摸各部件温度比较正常,无过热。感觉是主板的问题,但是又没有头绪,还望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啥电压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哪里坏掉了,要去找修主板的去修

网友:
博士英伟达的远程控制造成的

网友A:
xcc 代码 fqxsppw0104j查出错内容
https://pubs.lenovo.com/sr570/zh-CN/FQXSPPW0104J

用户操作
完成以下步骤,直至解决该问题:

检查 PSU 上的 LED:
如果交流 LED 未点亮,请检查电源线和输入电压a
如果直流 LED 未点亮,请卸下电源模块然后再重新安装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收集“服务数据”日志。
请与 Lenovo 支持机构联系。

猜测1:电源模块交换
猜测2:清洁接口
猜测3:换个2032
猜测4:升级xcc 固件2021年
- Check in FFDC.LOG > Event.LOG > and find the error message as follows:
ERROR Sensor SysBrd Vol Fault has transitioned to critical from a less severe state.

- Check in FFDC.LOG > FPGA dump > Dump of Local Blocks:
Block 04 - 7F 00 00 00 10 00 00 00

- Check in FFDC.LOG > Hardware Information > Hardware VPD > Card Part Number:
SB27A42875

All the above conditions match.

(where FFDC = First Failure Data Capture, FPGA =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VPD = Vital Product Data, FRU = Field Replaceable Un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c 代码 fqxsppw0104j查出错内容

感谢回复,我根据代码再研究一下,不过说的好像有点模糊,看不太明白

网友:
主板报电源电压监测发现问题,如果更换电源模块后,报错仍然存在或报错间隔无变化,就需要整体更换服务器主板。

网友:
感觉不错的感觉。

网友:
服务器电源好像支持热插拨。

网友:
sys brd  就是 系统  board  的以上 , 应该是有一块   电路板 检测 失效了,, 你看看 主板 连接到 面板 等 其他 电路板的 排线  什么都重新 插一遍 ,可能接触问题  或被 扯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cc 代码 fqxsppw0104j查出错内容

看这个 说明 就是  机器配置要求  有冗余 电源  或  usp,现在就是 单一供电 不符合 可靠性设定 ,进入紧急模式, 看它板子上 也是有 两个 电源 接口的,而且只插了一个 黑色的

从冗余降级或完全冗余转换至非冗余:资源充足已生效。

冗余集已从“冗余降级”或“完全冗余”变为“非冗余:资源充足”。
严重性
警告

警报类别
警告 - 冗余电源模块

网友:
https://pubs.lenovo.com/sr570/zh-CN/server_specifications

调试的最低配置
一个处理器,位于处理器插槽 1 中
一个 DIMM,位于插槽 3 中
一个电源模块
三个系统风扇(风扇 1 到风扇 3)

楼上有一个DIMM3 ……所以判断 “是玩过服务器的”……调试可以用一个电源模块

7Y03啥配置?只看到3204+16g
BMC 0.0.0.0?以前的bmc 配了两个电源?xc 是 dhcp 进去的吧
按介绍的解释偏向来说……主板坏……进一步的检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 说明 就是  机器配置要求  有冗余 电源  或  usp,现在就是 单一供电 不符合 可靠性设定 ,进入紧 ...
有一个DIMM3

网友:
自用的还是单位的?单位的扔地上踹两脚,就能换个新的了
自用的慢慢找问题修吧

网友:
在保的话,直接联系官方吧

网友:
服务器找售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