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容选错=电机短命?分享让你1分钟精准匹配

楼主(2025-08-19):
大家好,家里电机的电容失效了,怎么给这个电机配电容呢?很多人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多大的,那么今天我就来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容上面的字母数字是什么意思。CBB61这个型号中,CBB表示这个电容是聚丙烯薄膜电容,没有正负极,两根线可以随便接。61是厂家序列号。36微法正负5%,是这个电容的容量,35微法也行,37微法也可以。如果用40微法,电机很容易烧掉,用30微法可能电机启动不了,所以要注意容量。

250伏AC表示这个电容只能用于单相电机,380伏的三相电机不可以用。AC 代表交流电。C 代表寿命3000小时。DB 代表适合连续运行,SH 表示自愈性,局部击穿能恢复自愈。P0 是他的防爆等级,P0 表示不防爆,P1 防爆等级较差,P2 防爆等级最强。50/60 赫兹是他的工作频率。25 70 21 表示这个电容的工作环境温度,-25℃至 70℃,测试时间21天

明白了这些字母代号,我们就知道怎么选电容了。选电容要先知道电机是多少瓦。知道功率后用一个公式就能轻松算出用多大的电容。比如水泵电机是50瓦的,就用50瓦乘以0.07,得到3.5微法。配电容时可以选3.5微法,3.6或3.0微法都可以让电机正常工作。只要知道电机是多少瓦,乘以0.07就是电容的容量,非常简单,反过来也能推导出照片中电机功率可能是500瓦。

为什么一般风扇电机配1.2-1.5μF电容?风扇电机多为电容运转式(非启动式),电容主要提供相位差维持运行,而非启动扭矩,故容量可较小。经验就是电机启动时负荷阻力小,就用常规系数 0.03,而负荷阻力大,电容作用是启动型的一般按0.07计算

以上公式只适合小功率单相电机,假如空调室外机启动电容风化看不清容量了,就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在电容选配中,最关键的是根据实际环境温度选择合适的产品。例如,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冬季气温常低于-30°C,查阅当地极端气温,查找厂家官方电容容量更关键。

网友:
很实用的小知识

网友:
感谢分享,长姿势了!

网友:
讲解很详细,谢谢!

网友:
涨知识了,涨知识了,

网友:
只要知道电机是多少瓦,乘以0.07就是电容的容量,谢谢分享!

网友:
专家连这种常识也分享了?

网友A:
0.07的系数是不是高了点?一般四五十瓦的风扇电机通常配1.2-1.5uF的电容。

网友:
可以可以,明白了,一直没有研究过电容上面字符的意思,平时只看电压和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7的系数是不是高了点?一般四五十瓦的风扇电机通常配1.2-1.5uF的电容。

任何模型都是错误的,都是有局限性的,都有使用条件,这纯属是经验模型

网友B:
谢谢科普,只是“C 代表寿命3000小时”,那这种电容持续运行的寿命岂不是只有125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科普,只是“C 代表寿命3000小时”,那这种电容持续运行的寿命岂不是只有125天? ...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3000小时,是极端条件下测试的时长。测试标准(IEC/GB标准):温度:+70°C(高温加速老化)。电压:1.25倍额定电压(如450V电容加压至562.5V)。连续运行至失效,记录小时数。

而我们实际使用中是不持续供电开机的,还有温度不是零上70度极端,还有电压也不是超压

所以正常使用寿命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3000小时,是极端条件下测试的时长。测试标准(IEC/GB标准):温度:+70°C(高温 ...

学习了,就是记不住

网友:
一看就明白,一转身就忘记。

网友C:
我们的电机厂家给了一个表格,改天我拍照让大家看看。

网友D:
一般家用电器,买P2级,比P1级更耐用吗?
一个1.2UF电容,使用一年后降容到0.8UF, 还能用到排气扇电机(要求是0.8UF)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电机厂家给了一个表格,改天我拍照让大家看看。

太好了,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家用电器,买P2级,比P1级更耐用吗?
一个1.2UF电容,使用一年后降容到0.8UF, 还能用到排气扇电机(要求 ...

强烈不建议用到排气扇电机(要求是0.8UF)!虽然容量匹配,但这个电容已经严重劣化,属于“废品”,继续使用风险很高。

P1 P2 是防爆等级,是石油化工,井下煤炭采掘环境,强制安规,家用P0即可,用防爆无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