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三百多的角磨机好在哪里。

楼主:
实体店快500入的厂里大量用这个

网友A:
坐等内行人来普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内行人来普及一下。

就主要体现在铜线电机、功率大、散热好、用料好(轴承、电线、塑料、铝合金材质)、安全可靠

网友:
就说空转全速噪音怎么样。

网友:
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看出好坏。老师傅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从图片看不出来,只有用一段时间了才知道

网友:
牧田的好用,一般体现在稳定和耐用上,国内的仿的很像了,也可以用体验上不同。

网友:
好的工具是有口鼻传播的

网友:
稳定,耐用,噪音,可持续功率

网友B:
搞个大黑图里有什么?

网友:
噪音大吗?抖吗?

楼主:
稳定耐用倒是没问题 ,国内名牌大有才不到100能在网上买到。东成也就一百出头,博士也有100出头的。

网友:
多好的工具也要看保养的,看楼主的工具最起码是很长时间没保养.
角磨机好不好一看电流过载能力,也就是卡片的时候能不能短时间过载,如果一卡片就烧碳刷,那质量可想而知.二看力距大小,也就是切割力好不好,不是说越大越好,而是力大的同时稳定,不会因为摩擦力过大而过载.其它的就是用料了,包括定子铜线,转子碳刷接触片的厚度,转子动平衡处理,碳刷用料及磨损质量,头部齿轮的质量等等.

网友:
可能材质和耐用性 上不一样吧,比如铜线用回收铜杂质大的,金属部份,塑料件老化

这些仅从外观很难判断,要长时间使用和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大黑图里有什么?

我也等了半天图刷新.....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是寿命长吧。

网友:
原来第一张图片就是黑的啊,我等了半天

网友:
角磨机别看他结构就那么简单,但耐用性上面差别还是蛮大,转子的生产工艺,齿轮的配合间隙,以及碳刷换向器的耐用性等。

网友:
当年的保时泰和保时捷差几十倍价格也不知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