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角磨机有坑。牧田ga4030。一次性的

楼主:
拆开看做工。转子一次性的拆不出来。并且拆下来装不进去了。机身底部有减震橡胶套。取下后装不上了的。小心啊。乱费一个角磨机。这机器不便宜的

网友:
难道这款角磨机是不允许维修的么?

网友:
价格挺贵啊

网友:
不信,轴承胶套还有装不回去的,难道是轴承厂给封的。

网友:
应该是有办法的,不然咋维修

网友:
难道这个厂只做一次性的买卖

网友:
大街小苍有不少的江苏人开的电动工具维修店,就像福建的云吞店一样,这样的店他们才专业,平时我们很少接触,这样的工具他们是有办法拆的。

网友A:
在多多花57元买的, 自带10节锂电和配件及注塑箱的本田王无刷角磨机,随便造,感觉一下就香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楼主:
橡胶套是小于轴承的,所以装不上去了。取出来时,也是用用拔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多多花57元买的, 自带10节锂电和配件及注塑箱的本田王无刷角磨机,随便造,感觉一下就香了。。。 ...

自从给冲击钻上了一个锯片 提心吊胆地锯了洗手台橡木柜后,
不太敢用角磨机这种大杀器了, 如果是用来养家糊口 它是必需品, 业余的不建议玩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多多花57元买的, 自带10节锂电和配件及注塑箱的本田王无刷角磨机,随便造,感觉一下就香了。。。 ...

来个链接看看

网友:
可能是 过盈配合 装的了,虽然结合紧密效果好 但非常难拆,需要冷冻或加热吧

网友:
肯定有办法的。要不原来怎么装的

网友:
一开始说拆不下来,然后是能拆下来装不上去.我该怎样理解?
工具本来就是工人组装的,减震的是橡胶,又不是金属紧配,如何就装不回去呢?

楼主:
定子固定的胶打了极多。

网友:
要拆转子的话,先把机头里面的转子锥齿轮前头的小螺帽拆下来才能拆转子;把转子装回机身,要先把607的轴承套从机身取出套在轴承上,再重新装入机身,这样才是正确的拆装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胶套是小于轴承的,所以装不上去了。取出来时,也是用用拔出来的

应该是用热胀冷缩或是专用工具安装的吧

网友:
能装就能拆,

网友:
需要办法技巧的,你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