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问下汽车前后胎调换的问题

楼主:
汽车前后胎调换,有同侧调换和交叉调换两种

我有两个千斤顶,没有备胎,同侧调换就很方便,一侧顶起来,两个轮胎拆下来调换就行
要是交叉调换的话,如何做到对角线上的两个轮胎同时离地?
问了AI,AI回答我只要两个千斤顶对角线把车轮顶离地就行了,这不纯扯蛋吗

网友:
找几块砖头的事情

网友A:
1、不建议你对调,如果没吃胎,对调没意义;如果吃胎,那对调后看不出来
2、有两个千斤顶,你可以找个木头或几块砖,上面加个软的的东西,车顶起来后把它塞进去,可以把整车垫起来,爱怎么对调随你

网友B:
AI回答的没毛病,离地前拧松,再顶起来,保险起见找几块砖头垫好。
我都是这么换的,有两个千斤顶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只看你安全上想怎么预防风险。
另外其实想简单点完全可以前后换就可以了,没必要交叉,很多人不换也就那样开,都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太高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回答的没毛病,离地前拧松,再顶起来,保险起见找几块砖头垫好。
我都是这么换的,有两个千斤顶这根本就 ...

我也没调过,上次直接换4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建议你对调,如果没吃胎,对调没意义;如果吃胎,那对调后看不出来
2、有两个千斤顶,你可以找个木头 ...

1如果买的全新车,保养手册里有说多少W公里4S会给你免费调换的,为的是磨损均衡。所以别开口就说没必要。
2这种事直接去个修车店就可以了,如果熟的话,可能都不收你的钱。几分钟的事

网友C:
同侧或是交叉调换,请以自己的车辆使用手册为准,我的车辆手册上写着是交叉调换,并且还给出了多少公里调换的建议。

只有一个千斤顶的话,那只能请出砖头、备胎来帮忙了

不过,现在天气这么热,搞下来一身汗,不如找个轮胎店让他们帮忙处理,我6月份做的4个轮胎调换,收费20元。

网友:
因为轿车轮是独立悬挂,对角可以千斤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侧或是交叉调换,请以自己的车辆使用手册为准,我的车辆手册上写着是交叉调换,并且还给出了多少公里调换 ...

20元,那么便宜~

网友D:
不是有备胎嘛,拆掉一个轮子再按上备胎过渡一下

网友:
这么简单,一个千斤顶顶一个轮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备胎嘛,拆掉一个轮子再按上备胎过渡一下

楼主说了没有备胎的,现在很多新出的车都不给配备胎了。

网友:
汽车前后胎调换,只是为了前后轮胎磨损平均一点,所以同侧调换就可以了,没必要追求交叉调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了没有备胎的,现在很多新出的车都不给配备胎了。

一目十行的看网文习惯了,get不到重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侧或是交叉调换,请以自己的车辆使用手册为准,我的车辆手册上写着是交叉调换,并且还给出了多少公里调换 ...

我X,人工都这么便宜了么?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