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开锁就解锁P档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还是这个论坛人多,就发过来问下大家,一部绿源小电自ZFA,骑了20000多公里,前几天发现一开锁就直接解锁了P档,以前都是要捏一刹车才能解锁的,感觉这样会有一点安全隐患,这里人才多,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不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A:
刹车开关粘连不回位了,喷点WD-40或者直接换个新的。
看看如果有刹车灯(好多电动车没有),是不是也是常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开关粘连不回位了,喷点WD-40或者直接换个新的。
看看如果有刹车灯(好多电动车没有),是不是也是常亮 ...

没有啊,要是刹车开关那里粘连,仪表盘上有刹车符号的,有刹车信号,转动转把是不会动的,现在是能正常动的

网友B:
问一下绿源客服或者销售的,我记得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绿源客服或者销售的,我记得是可以设置的

本地店说是控制板坏了,要换控制板,问网上卖家,说这个控制板只保修一年,过了保修期要换得出钱

网友:
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别人的经验,混数码的手工能力还是有的

网友C:
抖音里搜搜,我摩托车很多问题都是抖音里找到解决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里搜搜,我摩托车很多问题都是抖音里找到解决办法的,

很多都是问怎么解锁P档,没有搜到这个车子自动解锁P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要是刹车开关那里粘连,仪表盘上有刹车符号的,有刹车信号,转动转把是不会动的,现在是能正常动 ...

第一次是解锁,后面才是刹车?

网友:
是不是P按键 没弹回来?

网友:
百度一下,有相关视频说明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