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M50固件,适合使用MTK7621的路由器

楼主(2025-08-19):
爱快M50固件,适合使用MTK7621的路由器,自己试过用京东云一代和小娱C5刷了正常,带改ID和MAC的软件,能改ID和MAC,没无线功能。自带breed,一定要用编程器方式刷,不然可能会启动不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MeT3wMVjvDsoVJoX1dPWA
提取码:6d8x

网友:
厉害,这不就是一个爱快路由器

网友:
不知所云啊,?

网友:
那就是不带wifi纯路由了

网友:
有需要的上吧

网友:
7621能刷的固件很多,我比较习惯用高恪的固件。

网友:
MTK7621千兆路由好多都是这个芯片

网友:
7621的高恪、磊科、爱快,三者功能都非常相似都用过,磊科的比较好上手,尤其是云控制功能,可以远程操作

网友:
用编程器刷很麻烦。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openwrt。路由器开启vlan单线复用,wifi设置两个网段主宾网段分开,其中一个有线lan网口挂在宾客网段连接电视机以实现手机同网段才能投屏的要求,以上功能一个路由器完成。

网友(2025-09-30):
还是有需要的  正好搞个软电箱爱快AC+POE供电的路由器刷一下!这样其它端口AP就不用电源了!

网友:
可以升级吗?刷的爱快容易变砖

网友:
刷的爱快 M50,,好像是 没有无线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