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台湾映美精工业相机拆解(少有的多层板)(ImagingSource DMK33GP1300)

楼主(2025-08-19):
The Imaging Source 是工业相机、视频信号转换器及嵌入式视觉组件的全球知名品牌制造商。台湾产的,130万像素,第一次见这种多层板设计,FPC直接压合在PCB里面,没有接口,拆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1:外观图,没什么特别的。

2:建楼了,每层还在楼梯,没有插接,PCB直接压合FPC。

3:再来一张侧面。

4:接口端的PCB板。

5:支持POE供电,网变。

6:供电板,电源板。

7:这板不认识,中间过渡的。

8:美国可编程芯片Altera

9:主板与CMOS的转接板。

10:COMS的芯片主控。

11:COMS主板,底部就是COMS,全铝加散热器结构。

12:最后上参数图。

网友A:
软硬结合板,PCB工艺的一种,大大减少了安装空间

网友:
感觉有点过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硬结合板,PCB工艺的一种,大大减少了安装空间

是的 现在大部分的工业相机都是这个套路 省去连接器,可靠性增加

网友:
大大减少了安装空间

网友:
软硬板,拆下来做副快板玩

网友B:
这能拿来近距拍摄检查电路板么?

网友:
这个电路板上的电容好多啊,密密麻麻的,是为了抗干扰?

网友:
工业级别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内部复杂、做工精巧

网友:
软硬结合板 很贵把

网友:
以前集成度低

网友:
工业级的做工果然不一般

网友:
成像效果怎么样,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拿来近距拍摄检查电路板么?

这个是网络输出的,不方便,还是HDMI输出的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