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缘颜值确实高:ZorKryth Champ45手电开箱

楼主(2025-08-19):
好玩的手电不光能照明,高阶的玩法更是层出不穷,光与色、动和静、外观及材质、流转同固定,无一不将EDC照明装备的特点展现,全新的产品带来全新的体验。
高端的EDC手电往往需要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来担纲,才能把外观、功能、效果、实用,凝聚在一身,形成经典的产品,百玩不厌。
这就是ZorKryth众筹推出的Champ45,同款除了14500版本之外,还有18350版本,有钛合金、不锈钢、纯铜、铝合金粉色、铝合金黑色等材质和颜色可选,只为喜欢EDC装备的你而准备。
Champ即Champion奖杯,如此殊荣,当然需要一只名副其实的产品来承担。
四核灯珠,展现RGB全彩氛围
Champ45采用的是单颗LED发光核心,这是一颗XM-L Color Gen2四核灯珠,可以明显看出来四种不同的颜色,呈正方形分布。红色右侧是白光,上面分别是绿光和蓝光。
灯头内采用一枚微橘面的反光杯,再加上深度较浅,这能够让光线进一步扩散,无论是白光还是彩光,都能够形成比较均匀的照明效果。
灯头表面光学玻璃镀淡紫色增透膜,进一步提高光线透过率,增强照明的亮度表现,同时能使色光更通透、更明亮。
Champ45的彩光照明同样有较高的亮度,正常使用为RGB红绿蓝三种颜色,光通量分别达到了169lm、285lm、34lm,具有与白光照明中档亮度150lm相似的亮度表现,具有实际使用意义。
而且,Champ45的RGB虽然是3个不同颜色的发光核心,但是通过电路驱动的混光效果,能够实现全彩色的表现,从而实现不同的场合氛围使用需求。
Champ45都是无级平滑调整改变,整体组合起来就是酷炫的缤纷效果,形成彩虹变幻光效,再搭配柔光罩,可以形成氛围灯效果,点亮后满屋光影流动、色彩纷呈。
另外,Champ45还有红蓝闪功能,光色对比强、动态效果好,可以作为警示及呼救信号,这也是户外活动的常用功能。
指尖陀螺,把玩控制的解压神器
Champ45为尾部控制手电,保证了筒身的流畅,材质与筒身一致。开关之外一圈,一个厚度约为6mm的太阳轮,边缘中心对称设计了9个直径约为6mm的深铣槽。
这是一个可以绕内部轴承转动的陀螺,Champ45的长度和粗细都很方便一只手握住,尾部边缘的铣槽,也给拇指提供了良好的着力发力点,同时又不会影响开关的正常操作,确实动用了设计小心思。
Champ45内部应该使用的是陶瓷轴承,品质还是比较高的,手指轻轻一拨就能迅速转动,几乎没有偏心晃动的感觉,转动时间也能保持至少半分钟以上。
另外,Champ45的底部平整,陀螺的表面略高于开关表面,将手电倒置在平面上就相当于陀螺着地,这样就可以转动筒身,配合彩虹效果,就形成第一张图的转动变色光效。
作为一款EDC装备,不但可以随身带着Champ45,而且可以放在桌子上、枕头边,随手拿出来把玩,玩法多样,手指停不下来,解压效果很好。
白光照明,足够亮度足够看清黑夜
Champ45的白光照明为6500K正白光色温,个人感觉完全没有偏色的情况,虽然四核灯珠有些偏心,但是出光效果很好,主光斑正圆,副光斑受灯头的凸起遮挡,形成5瓣花的形状,与尾部的陀螺遥相呼应,很漂亮,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照明采用的是主流恒流调光驱动电路,没有肉眼不可见频闪,没有电路的啸叫声,驱动效率高、稳定性好,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累,也没有蓝光伤眼底。
白光的最大光通量为1200lm,中心光强达到1226坎德拉,最大照明距离能够达到70米,指向清晰精准,泛光能够形成开阔的视野,不会觉得明暗差距大而不适。
随身带着Champ45,晚上走夜路使用非常方便,而且比手机的效果好多了,不但有聚光的照明,泛光区域也很大,能够带来开阔的视野,光线铺路效果好。
从不同光色的实际使用亮度和效果来讲,光斑形式都类似,有明显的主光斑,副光斑内部亮度均匀,形成大范围的照明效果,助你看清周围的环境。
单键操作,多种功能一按直达
Champ45的操作开关就在指尖陀螺的中间,与筒身一致的金属材质保持了易用性和耐久度,按键表面直径约为10mm,边缘如同陀螺一样,做了细致的倒角,手感舒适。
尾部开关的好处就是,抓起手电,凭借手感就能快速找到开关,不需要看就能直接操作,按键有清晰的手感反馈,操作反应很灵敏。
关机状态,长按开关,将开启白光的节能档位,2lm的亮度,直接开灯不会觉得刺眼,眼睛不需要时间就能适应,这在晚上房间里,或者为了不惊扰他人,使用起来非常实用。
关机状态,单击开关,将会点亮白光的记忆档位,然后长按开关,就能切换档位,实现:节能2lm—低亮50lm—中亮150lm—高亮500lm之间灵活切换,以实现不同的照明亮度需求,再次单击开关,关闭照明。
无论开机或者关机,双击开关,就能进入RGB模式,同样也是开启默认档位,然后长按开关在:彩虹流转—红绿蓝交替闪—红灯常亮—红灯闪烁—绿灯常亮—绿灯闪烁—蓝灯常亮—蓝灯闪烁—红蓝警闪之间切换,实现不同的颜色需求。
快速三击开关,Champ45直接进入爆闪模式,高频率、高亮度,足可以使人眩晕暂时致盲,是应急自救的常用功能。此时长按开关,将在爆闪—SOS两种功能间切换,Champ45的应急功能是很全面的。
快速连按5下开关,节能档位闪烁两下,提示Champ45进入开关锁定模式,保证了使用中不会误开,而且按住开关会点亮节能档位,松手即灭,不影响正常低亮度使用;再次连击5下开关,主灯闪两下后,即解锁。
精工细致,高颜值、轻量化、易携带
Champ45的设计符合玩家的审美,而且有丰富的材质和规格可选,本人入手的是14500版本的钛合金产品。
Champ45最具特色的外观就是筒身的9条螺旋纹铣槽,形成扭转的视觉效果,与尾部陀螺的开槽数量一致,保证了视觉的流畅一致。
钛合金材质采用本色拉丝处理,基本不会留下指纹,而且表面做了精细的钝化处理和抛光,有半镜面的效果,再加上螺旋纹,随着位置变化,就会有流光变化的动态感。
14500规格显得比较修长,长宽比例很协调,长度约为97.2mm、筒身直径约为17.6mm、灯头直径约为22.5mm、尾部直径约为21.5mm,变径的设计使外观更有动态变化,同时也提供更好的握感。
钛合金版重量约为79克,手感刚刚好;不锈钢版本重121克;纯铜版133克;铝合金版最轻,为66克。拿在手里轻若无物,是一款很好的EDC随身携带装备。
钛合金除了轻,还具有较高的强度、无磁性、不生锈,而且非常亲肤,不会引起过敏、没有金属气味,是最适合作为EDC产品的材料。
Champ45设计一枚背夹,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在尾部,方便拆卸。不锈钢材质的原色背夹,有良好的硬度和弹性,当然也可以配其他的EDC夹子,带来更丰富的变化。
灯头侧面,与筒身螺旋同向、同数,设计有9个氚管槽,开关中也有一个氚管槽,1.5×6mm标准规格,可以搭配氚管、荧光棒等,进一步装扮EDC,带来更丰富的光与色玩法。
另外,钛合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加热或者阳极氧化,能够改变颜色,而且根据温度不同、电压不同,同样能产生丰富多彩的绚丽颜色,恰与Champ45的彩虹光相配合。
灯头采用的是一枚超厚的筒身同材质压环,五瓣设计,给外观带来一种纵向延伸的变化感,3mm的厚度也足够为灯头内的光学元件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个人感觉这样设计还有三个作用:一是提供前端的打击点,关键时刻可以击打求生;二是倒立放置,有一定的漏光效果,不至于忘了关机而过放电池。
隐藏开启,换电充电方便最佳防水性能
Champ45筒身为一体式设计,强度、密封性都很好。灯头压环与筒身之间有一条缝,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而是另有其用。
原来,压环与内部的灯座为一体设计,可以通过拧动压环取下灯头,从而取出电池。纯铜一体仓灯座,能够更好地传导热量,通过与筒身内表面的贴合,来传热散热,反正最高600lm,功率也不高,发热量不算大。
灯头和尾部均采用镀金弹簧导电,压紧电池、减小电阻,还有防反接设计。标配一支带C口直充的14500锂电池,1000mAh的电量,算上降档保护,可供高亮持续3.5小,节能档位连续开启17.5小时,彩光常亮也能在4小时左右。
Champ45灯头有较粗较紧密的防水圈,整机具备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这几天北京暴雨,开机后放在外面淋着,都不会进水短路损坏,日常使用的生活防水更是不在话下。
如此隆重的一尊奖杯,还不赶紧纳入你的EDC装备?

网友A:
手电玩了不少,原来都是杂牌的,后来玩了正宗神火和雷明兔,神火的性价比高,雷明兔的做工好,灯光亮,缺点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雷明顿的牌子大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电玩了不少,原来都是杂牌的,后来玩了正宗神火和雷明兔,神火的性价比高,雷明兔的做工好,灯光亮,缺点 ...

请教一下这个正宗神火是深圳的那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正宗神火是深圳的那家吗?

深圳市神火照明有限责任公司,我买的型号是 SupFire神火 C8-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