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硬盘盒&存储卡&HUB。。。硬盘底座(CH-328U2IS)

楼主(2025-08-19):
朋友来拿东西顺便带来的,不知道产品名叫啥,直接上图吧
前面板插口一大堆,支持的东西还真不少

上面可以插2.5和3.5的IDE硬盘,以及SATA硬盘
底部有个不知道干啥的开关

开拆
很简洁的样子,看样主控在背面,会是个啥呢?如果能用来开卡就再好不过了

居然有3个芯片,挨个来瞅一瞅
另外底部那个疑似开关的东西居然是用来调节IDE硬盘电源接口位置的,做的这么高大上的样子给我唬的一愣一愣的

JM20337,智微的,但是没听说过能用来开卡不?找块JMF的硬盘试试去。

嗯这个肯定是USB HUB控制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那剩下这个就是存储卡控制器咯

总结:功能挺多,做工一般,使用价值几乎为零。
拆解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早期的存储集合站

网友:
一个usbhub芯片、一个sata/ide转usb芯片、一个usb读卡器芯片。做工只能说一般。
usb线路上,一个usbhub,分配两个通道,给读卡器和硬盘接口。esata线路直接连sata数据端口;两个ide接口是公用一个线路。

网友:
功能还真多,

网友:
早期的储存系列都适用。

网友:
不得不说,这个读卡读硬盘设备是真的齐全,就是不知道速度如何,估计还是USB2.0的速度

网友:
这个盒子接口很丰富呀,只是最新的硬盘M.2接口没有

网友:
台式读卡器+USB hub。

网友:
早期设备,USB 2.0 发挥不出硬盘速度优势

网友:
接口齐全啊,很不错,只是现在能用上的不多了

网友:
百年不遇的IDE硬盘起死回生了,兴趣能在老盘中找到很多惊喜。

网友:
接口齐全,当移动硬盘盒,留着备份资料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功能很齐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存储设备,性能就有点不敢恭维了。

网友:
这东西还是很实用 的。

网友:
挺好的多用设备,多功能于一体,不错。

网友:
盒 子接口挺齐 全

网友:
当年应该是高大上的多功能读卡器兼硬盘盒,做读卡器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