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原来最珍贵的三星16G TF卡找不到了 买个国产长城64G的

楼主(2025-08-19):
原来那个卡是在京东买的,好像当初是速度比较高的橙色,或者蓝色卡,非常漂亮,简直是比金士顿好看多了啊,质感十足,最近一年没有用,

以后TF卡不用,一定要放到塑料小盒子里啊,否则这么小的东西根本看不到

国产长城64G,价格才20,速度一般,但外观也不错。

楼主:
感觉还不错,保5年啊

网友A:
我有个SanDisk 8G的连盒子一起丢了,里面放的还有读卡器、PL2303小板、耳机等...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看了好几遍,才看到一张TF卡其,一直看到的是SD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SanDisk 8G的连盒子一起丢了,里面放的还有读卡器、PL2303小板、耳机等...

8G 的肉照外流、、、、鸟。

网友:
三星橙色我京东买的用了三年就只读了,找京东售后说不卖了,让我再选一款,我记得创建当年还有mlc的颗粒,我就选择了32g的,没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8G 的肉照外流、、、、鸟。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那么自恋啊...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家里电路板啥的,太多了。不做这个就全扔了。

网友:
最近我行车记录仪上的卡老提示存储卡已满,格式化好像也没效果,估计是卡坏了,正想着换一个呢

网友:
我有俩东芝8GB的,用处不大,偶尔用一下

网友C:
行车记录仪费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车记录仪费TF卡

新卡质量不大行吧,我那个行车记录仪10年了。2015年买的,电池早就怀孕了,换过几次,现在懒的换了。怀孕把壳都顶开了,用扎带扎上,继续用。芯片联咏96650的吧,清晰度感觉还行。内存卡也10年了,应该是金士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SanDisk 8G的连盒子一起丢了,里面放的还有读卡器、PL2303小板、耳机等...

在哪丢的,我去捡一下

网友:
小米平板1刚出的时候,花了重金买了16G的三星橙卡,确实稳定,虽然不怎么常用,但到现在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20可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
十几块买个朗科64G读写都超过80M。兴奋得要死,赶紧买个128G的,结果写30读100,算了,不买了。

楼主:
特别买的三星橙色卡,还丢了,那几个小容量的都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哪丢的,我去捡一下

要知道在哪丢的我不就捡回来了么...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没啥好留恋的

网友:
3楼打脸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