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退休领导的雅格YG-3332和依利达YD-368探照灯

楼主(2025-08-19):
老领导快要退休了,办公室丢出来两个探照灯,沉甸甸的,应该是铅酸电池。

垃圾佬肯定是要拆开看看再丢的,看着是有些历史的,跟现单位发的在不太一样。

雅格的是0810,十好几年年了,依利达大概新一点点,电池编号GY101023A,

老式的荧光灯管和白炽灯珠,费电不说,亮度还不如LED,当年LED贵

先拆容易的,这个看到里面有电池和电量板,充电用的内置小变压器

充电有指示灯,推动开关大灯不亮,电池妥妥的报废了,
拆开里面竟然有喇叭,难道还带警报

确实是有牛屎音乐芯片的

电池肯定是废了,还挺重,没必要换成2串的磷酸铁锂了

拆掉电池卖废品去吧

4.2V锂电池+1.2V镍氢串联能点亮灯泡,这个光是不是太复古了

下面拆另一个,打开透明灯罩,取下灯管,发现一颗螺丝

背面是电源线收纳仓,盖子上面有日期,没有看到螺丝

标签下面也没有螺丝

最后在胶塞下面发现两颗螺丝

顺利打开盖子,电池竟然有两颗,像极了千禧年那种随身听电源,
不然电池外壳上有个U型的滑槽干啥的

两颗电池肯定废了

上面的油漆都已经掉渣渣了

确认是4V铅酸电池,可以用锂电池替代

主板有烧糊的痕迹

阻容+整流桥充电,高频变压器升压给荧光灯管供电,有点意思

主板烧糊掉渣渣,还好只是充电部分烧了

4颗草帽灯珠肯定是烧了

拆掉阻容充电部分,刮掉板子上碳化部分,猜猜接上锂电池能点亮荧光灯管不?

网友A:
二十年以上的老货了,现在流行LED节能省电

网友B:
这第二个电池是以前的随身听哦那用的充电宝那个轨道是用来卡皮带扣配件的。这个是废物再利用。

网友C:
有年头了,灯管不黑,应该没怎么用

网友D:
确实很古老了。看那电路板,材质差得很。

网友E:
荧光手电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二十年以上的老货了,现在流行LED节能省电

0810,没到二十年...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以前这玩意好像一百多,荧光灯挺柔和的,电池一不注意就容易饿死。

网友G:
这是真的属于电子垃圾了,没必要折腾。当年的工业水平只有这样。

网友H:
看第一个灯,想起了我三十年前读书时有个类似的灯,读初中上晚自习,经常停电,把灯放自己桌头,打开荧光灯,那是相当的扎眼啊。我不是壕,灯是家人在重庆打工捡的垃圾。

网友:
探照灯是不是有点抬高这个产品了,应该就是个充电手电筒.

网友:
不知怎么的,我一直不喜欢铅酸电池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年以上的老货了,现在流行LED节能省电

确实该进垃圾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第二个电池是以前的随身听哦那用的充电宝那个轨道是用来卡皮带扣配件的。这个是废物再利用。 ...

确实,雅格以前就是做这种电源的,估计是库存货再利用,还知道用两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年头了,灯管不黑,应该没怎么用

值班用的,估计很少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很古老了。看那电路板,材质差得很。

板子做工很垃圾,可以进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荧光手电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也是好奇里面的驱动板,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0810,没到二十年...

小二十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真的属于电子垃圾了,没必要折腾。当年的工业水平只有这样。

确实该进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第一个灯,想起了我三十年前读书时有个类似的灯,读初中上晚自习,经常停电,把灯放自己桌头,打开荧光灯 ...

哈哈,白嫖的更开心,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