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关机后重启连不上wifi?

楼主:
从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cm201-2的盒子,关机断电后重启就连不上wifi,需要重新输入密码。

不断电就没问题,断电后开机就输wifi密码?

网友:
掉配置?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楼主:
感觉像,断电后wifi连不上,设置里可以看到有wifi ssid,用遥控器连接就跳出密码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断电后wifi连不上,设置里可以看到有wifi ssid,用遥控器连接就跳出密码界面 ...

有没可能是rom挂了。

网友:
没记住密码咯。要不就是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rom挂了。

在犹豫要不要恢复出厂设置,清空数据,买的就是刷过的移动盒子,怕变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rom挂了。

FLASH有坏块好像也会导致配置无法保存...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刷下固件看看

网友:
我的有时出问题等两三分钟他自己又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