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德国北宁DMM700万用表 不太会用求指导

楼主:
公司里闲置的一块表,没有说明书,不太会用,论坛大侠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进口货

做工不错

网友:
漂亮,包邮送吧,哈哈哈

网友:
用万用表需要说明书?

网友:
直接搜型号试试

网友:
这表不错的说。

网友:
和福禄克15B+一样的芯片,速度可能不会很快。

网友:
两个保险丝不错,不太会用是指哪方面呢?

网友:
这保险丝看起来就很贵,就几个按键,自己摸索一下就行吧

网友:
这个11A保险丝是套牌的

网友A:
看起来黄色按钮是第二功能键,就是开关上黄字功能,蓝色多半背光,白字看按键丝印对应功能。看起来做工不过,也应该有真有效值。应该有电流电流接入检测。没看到分压电阻,不过按做那些个1M的电阻,排阻希望不大

网友:
台湾产的贴牌表,用料挺足,典型的工业用表。

网友:
三位半 功能很多 精度不错 做工扎实 外观另类 线条粗狂 设计很德国

网友B:
黄色按键是背光和选择功能,蓝色为确定、保持功能。

网友:
就和普通万用表使用一样

网友:
就搞清楚黄兰那两键了,其他的不和普通外表一样吗?

网友:
这牌子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色按键是背光和选择功能,蓝色为确定、保持功能。

有没有可能黄色是切换档,蓝色是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黄色按钮是第二功能键,就是开关上黄字功能,蓝色多半背光,白字看按键丝印对应功能。看起来做工不过 ...

这样的解释,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