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当热点,长期使用,有点失败了。操蛋。

楼主:
家里用不了多少流量。一个月 20g 顶天了。宽带到期后一直想把流量卡当作家里的主力。可是,一百以内根本买不到合适的 路由器,全是套路。使用自己的卡后台依旧被限速。我想不通商家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也许是破解别人的设备不彻底吧。。。。为此我已经被坑了30块钱了。后来坛友不是说,买个二手手机当热点么,好吧,那就试试吧。

方案一,外部直流4.3v供电

由于之前老妈经常晚上充电白天拔掉,所以这个旧手机电池有点鼓包 。为了安全,把原装电池拆掉了,直接 4.3v 接入主板。开机正常,使用正常。但是显示的电量一直下降,到了 3% 之后,可以一直使用,只是看着别扭,

思来想去换第二方案:充电器接入,把原来的电池换成10f 的超级电容。

为此,投入巨资3块钱,买了个 5v 10f 的电容。

第二套方案刚使用的时候,偶尔发现手机关机。手动再次开机后又正常。由于工作忙,也就没有怎么管他,后来连续2周使用都正常。屏幕显示电量 100%。也没有关机。十分靠谱。

结果,上周六,早上发现手机关机了。再次打开,发现里边多了 40 多个应用。奇怪了,系统自动升级了,并且安装了预装应用。垃圾垃圾。全部删除。到了中午,又关机了,同时系统提示,电池异常。

完了,方案二用了半个月又不行了。这次再切换到方案1 .  现在情况更严重了,之前停留在 3%电量,好歹还不关机。现在开机后,大概12个小时电量到 0 ,就自动关机了。

现在,方案1 和 方案 2  都不行了,那就联合使用把。外部 4.3v 供电 + 充电。可是,现象十分奇怪。

上图,使用外部供电 方案,电量持续下降然后关机。再次开机后电量恢复。

上图,使用联合方案,外部供电 + 传统 充电。 目前来看,电量可以稳定在 80 %。这个数值估计和外部供电电压有关。只要这样能稳定使用,我也接收了,总算是能稳定使用了。。。

有时候我想不明白,为啥有这个需求,市场上却没有这样的产品 ?全是套路产品。正经做个产品,难道不好吗 ?

网友:
哈哈,不断地测试不断地前进,支持楼主折腾.

网友A:
很简单,USB给个5v但是只有几毫安的小电流充电信号就好了,不然手机以为一直消耗的是电池的电,当累积达到一定程度肯定会自动关机。USB口要检测到充电,但是又不能电流太大。

网友:
你第二个方案里,用了超级电容,充满电后切断电源,但是毕竟只是一个电容,掉电太快,手机会认为电池容量有问题。就用第一个方案+同时给USB口一个充电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把原装电池的保护板用上了没?用那个超级电容代替你原装电池的电芯,然后充电器一直插着。
实在不行就淘个大容量动力电芯替换原来的电芯,然后找个定时器定时给电池充电。

网友C:
“家里用不了多少流量。一个月 20g 顶天了。宽带到期后一直想把流量卡当作家里的主力。可是,一百以内根本买不到合适的 路由器,全是套路”     我怎么没看懂这句呢?手机流量和路由器好坏有啥关系?

网友:
外接18650最靠谱,一个不行2个,3个。。。并联,比超级电容强多了

网友D:
现在宽带也不贵啊

网友:
电量80%是手机默认开启了电池保护,长期查充电器的话冲到80%就不充了,防止电池长期100%容易怀孕,设置里有设置,4.3v供电用到0%关机应该是手机统计充放电量优化电池容量计算,结果你这引入bug了,他也算不清了

网友:
有时候我想不明白,为啥有这个需求,市场上却没有这样的产品 ?全是套路产品。正经做个产品,难道不好吗 ?

有,你舍不得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USB给个5v但是只有几毫安的小电流充电信号就好了,不然手机以为一直消耗的是电池的电,当累积达到 ...

当时方案二也不行啊,就是正常充电。莫名其妙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装电池的保护板用上了没?用那个超级电容代替你原装电池的电芯,然后充电器一直插着。
实在不行就淘 ...

拆电池的时候只拆了电芯,保护板留在手机上面。即使这样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用不了多少流量。一个月 20g 顶天了。宽带到期后一直想把流量卡当作家里的主力。可是,一百以内根本 ...

这只是交代事情的背景,为什么要用手机当热点来使用而不开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宽带也不贵啊

我这个手机卡包年才60块钱。流量我用不完,宽带再怎么便宜60块钱肯定不行吧。不要给我说融合宽带,我的手机号流量也用不完。没必要开融合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你舍不得买而已...

一个4g的WiFi路由器能卖多少钱?旧手机也才百10块钱,总不能卖三四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4g的WiFi路由器能卖多少钱?旧手机也才百10块钱,总不能卖三四百吧?

看吧,我就说你舍不得吧...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

网友:
热点代替宽带还是有点困难。

网友:
花多点小钱钱买专门路由器搞定

网友:
我的远程打卡手机,一直查充电头,用batterychargelimit限制充放电,两三年了,电池没鼓包,也没出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