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分区后,格式化分区速度有些慢,这是怎么了?

楼主:
硬盘格式化速度不是一般很快么?

为何格式化花了好几分钟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勾选:快速格式化?

网友:
没有勾选:快速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勾选:快速格式化?

快速格式化和普通格式化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普通格式化程序会将硬盘上的所有磁道扫描一遍,清除硬盘上的所有内容,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
必须快速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速格式化和普通格式化有什么区别?

问问deepseek 度娘 b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速格式化和普通格式化有什么区别?

一个只删目录,一个是全部删除

网友:
慢格比快格会干净点,但是时间就要等很久。

网友C:
这么说吧一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在门口的记录册上都有登记,如果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换一本新的登记簿(快速格式化)这样最快,二是派人进去将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出来扔掉并检测房间有没有损坏是不是需要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格式化程序会将硬盘上的所有磁道扫描一遍,清除硬盘上的所有内容,速度会慢一些。 ...

普通格式化后数据无法恢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一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在门口的记录册上都有登记,如果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 ...

支持,通俗易懂!

网友:
普通格式化严格来说也能恢复。但是相对快速格式化还是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通格式化程序会将硬盘上的所有磁道扫描一遍,清除硬盘上的所有内容,速度会慢一些。 ...

会扫描,但不会清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普通格式化后数据无法恢复么?

不管是快速格式化,还是没勾选快速格式化,删除数据都能恢复。只是难易程度有差别,当然了,前提是文件的位置没有被刷写覆盖,如果覆盖了就算能恢复也会有乱码

网友:
支持,这个论坛很有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一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在门口的记录册上都有登记,如果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 ...

普通格式化后数据无法恢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快速格式化,还是没勾选快速格式化,删除数据都能恢复。只是难易程度有差别,当然了,前提是文件的 ...

慢速格式化不会覆盖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扫描,但不会清除~

为何要扫描?扫描坏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