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带温度显示的杯盖...

楼主(2025-08-19):
前段时间买的带温度显示的杯子,今天不小心摔了,所以把带温度显示的杯盖拆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先上温度检测,室外+室内,右下角的灯颜色会根据温度变颜色:

用牙签挑出密封胿胶垫:

这硅胶垫和盖子内的结构还挺特殊的:

费老大劲撬开了:

取下透光盖,可以看到主板上触摸点与盖子上的圆环触摸区是接触在一起的:

移开主板,温度传感器(电阻?)是粘在杯盖内金属壳上的:

主板特写,型号DL3814-V03,20221004应该是生产日期,主控用的是91D1A(别问,我也不知道是啥):

主板背面,电池用的是2032,不知道能用多久,没电了就废了:

楼主:
把显示部分的盖拆了,收获一堆LED,看这个头像是0603?有啥好玩的?

网友A:
啥?里面还有2032?那我得赶紧把一个显示温度的杯子拆了,不然电池日久要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里面还有2032?那我得赶紧把一个显示温度的杯子拆了,不然电池日久要废了~~ ...

不然呢,难道还能自发电?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这个我也 有。

网友:
无损拆开能换电池就爽歪歪了

楼主:
还发现一个问题,电池上基本都标的是禁止丢入垃圾桶,但日常生活中垃圾不都是放一起丢外面的垃圾箱了么?

网友:
电池漏液的话,会不会滴到杯子里。无形下毒。

网友:
其实应该考虑一个电池漏液的问题,这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电池是在盖子上面的,密封不好就会渗漏出来的。

网友:
这样的杯子也有一个不敢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然呢,难道还能自发电?

其实完全可以有自发电的,整个超级电容,利用温差发电。

网友C:
我买了个焖烧泡茶壶,上面盖子上有个这样的温度显示,用了一周不显示了,我拆来一看,尼玛设计缺陷,里面进水,导致那个IC脚位都腐蚀掉了一个脚。想想我喝了一周这水,气得要死。投诉商家也只是退款,这要放漂亮国,能罚的商家这辈子翻不了身。这种杯盖的产品,一律拉入垃圾范畴。

网友:
可惜拆开后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完全可以有自发电的,整个超级电容,利用温差发电。

成本啊成本...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焖烧泡茶壶,上面盖子上有个这样的温度显示,用了一周不显示了,我拆来一看,尼玛设计缺陷,里面进 ...

这种设计免不了漏水的,毕竟金属和塑料间接触做不到不漏...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这种杯子我也有一个,公司年会的纪念品,总觉得花里胡哨的,一直没用~~~

网友:
有一个,看了半天好像杯盖无法拆解,诊断是一次性的。楼主拆开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一颗单片机搞定

拆完得到温度计一个

网友:
也有一个几乎是在吃灰中——放在灶台边上有时摸一下看看多少度

网友: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外表看着让人感觉很高科技,,实际上都是些工业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呢,难道还能自发电?

是热水发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