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手持静音小风扇,加装c口充电

楼主:
拆手持静音小风扇,安卓口充电,不方便,加装c口充电

1节18650电池,电池下面有2个螺丝

买了72片充电板,已经用了不少了

准备放在这里

接上充电线

原来的安卓充电口

加的C口充电

可以边充电边吹风

网友A:
不是加装几个了。

网友:
每天闲着真好!!

网友B:
这充电小板咋有两颗SOT23-5?其中一个我猜是4054,另一颗是干啥的?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网友:
关键风量不大吧?

网友C:
我家里还有好些安卓线,只要充电功能正常,一般懒得改。

网友:
4.5瓦小电机风力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还有好些安卓线,只要充电功能正常,一般懒得改。

我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装几个了。

原来有安卓充电口,没有拆,就加了C口充电

楼主:
无聊的时候搞下,天天上班,回家带小孩,就这点爱好

网友:
这种小风扇最垃圾了,电刷就是个小铜片薄的像纸片一样,用不了多久必磨断!

网友:
直接换C口即可,这样换有点浪费了。

网友:
买了多个小风扇,只有一个跟楼主差不多的,应该是有刷电机,已经开始有噪音了。
其余的都是无刷的,电机和电池都特别耐用。

网友:
充电改C口,好评。。。

网友:
小板怎么固定的?

网友:
这种印象中是有刷电机吧?

网友:
用2脚卧式typeC口改这种没快充的口子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小板咋有两颗SOT23-5?其中一个我猜是4054,另一颗是干啥的?

电池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小板咋有两颗SOT23-5?其中一个我猜是4054,另一颗是干啥的?

电子YAN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还有好些安卓线,只要充电功能正常,一般懒得改。

同感 还有以前剩下的安卓充电头也有小部分,觉得都没有意义了